1.2MM料厚,折彎後有明顯折印,找解決辦法

楼主(2008-09-25):
1.2MM料厚,折彎後有明顯折印,有辦法解決?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无痕的模具

网友:
1.2MM厚的这个板材应该是不锈钢吧,通常用的办法就是把下模V的R加大点,垫膜也可以的,但不可能一点都没压痕的,无压痕模的代价稍稍大了点!~

网友:
要看是哪边的压痕,如果是内侧,把刀口R放大点,行程调到适当,如果是外则,把V 的R放大点,行程调到适当

网友:
楼主可参见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20890&extra=&page=3如何保证板折弯的时候,板两边没有撕裂   的27 楼的弹性下模.

网友A:
楼上这位仁兄,这种都知道是AMADA的无压痕模,事实上这种模在实际中,折板的R很难控制的,开一付应该在8000块RMB/支,我得到的最新消息,AMADA出来一种全橡胶单V下模,这种材料不亚于42CrMo,寿命也高,折304不锈钢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这位仁兄,这种都知道是AMADA的无压痕模,事实上这种模在实际中,折板的R很难控制的,开一付应该在8000块RMB/支,我得到的最新消息,AMADA出来一种全橡胶单V下模,这种材料不亚于42CrMo,寿命也高,折304不锈钢都 ...

楼上这位仁兄说的不错啊!
我们公司用了这种下模,不错,完全没有压痕,小心使用的话,应该很耐用的!

网友A(2008-11-15):
楼上的仁兄,不知道你们公司在哪里?我很想见识一下这种折弯模具,方便的话加我QQ378589945,谢谢

网友:
新材料的运用又是一场革命,不过,我将建议公司买这个下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仁兄,不知道你们公司在哪里?我很想见识一下这种折弯模具,方便的话加我QQ378589945,谢谢

呵呵!
其实和普通的模具是一样的,只是他用得的材料是橡胶,耐压32吨。

网友:
我看到有专门的贴膜的

现在有专门针对这情况研究的贴膜  效果如何就不知道了

网友:
如果产品不是太,用无痕布在下模上垫一下 就可以解决。AMADA有一种无痕布 效果还可以。适合小批量产品用。

网友:
我们用的是印制版的废旧塑料底片,0.1mm厚,因零件普遍比较小,使用起来很好,既能废物利用,一举两得

网友(2008-12-26):
用无压痕模,或垫薄膜

网友:
俺们村都是热折,没印子的,呵呵。

网友:
AMADA   塑胶 下模   本人  03年就用过拉  好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