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EW辊道电机

楼主(2008-09-25):
SEW辊道电机:DM160L4-SRD,请教电机代表的含义?

网友:
德国SEW的电机,我没有选型样本,请参见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7664&extra=page%3D1       SEW相关资料    或与社区憨老马元帅或老鹰站长联系

网友:
DM160L4-SRD代表:
  • DM160L4,这个不用多说了,和国际标准一样,标准电机功率11KW。
  • SRD为辊道电机代号,不仅仅用于钢铁行业的辊道驱动,一般也可以在强冲击场合使用,
  • 在结构上,电机法兰与普通场合相比材料特殊,更能承受强冲击与频繁正反转,同时电机转子也作相应特殊处理;
  • 在性能上,电机为降功率使用;
  • SRDI为降一档功率,即把此电机当作9.2KW使用,SRDII为降两档功率,即把此电机当作7.5KW使用
  • 所以铭牌上显示DM160L4-SRDI电机功率为9.2KW电流也相应调低;

楼主:
感谢3楼的精彩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