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草图绘制的一个基本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25):
为什么有时候画完二维草图后再标注尺寸准确值时,图形形状变得很“怪”,再有时候就出现错误,怎么原因造成的呢?怎么处理?

网友:
这是因为sw是参数驱动的,当你画的草图标注尺寸时,你输入了不可能的尺寸(比如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了第三边)。

网友:
怪的原因是因为尺寸驱动造成的.
存在多余约束时候会出现红色或黄色警告!!

网友A:
一次选择草图所有尺寸,然后选择配置尺寸,输入正确尺寸,

网友:
同意,浪卷云的说法,SW中实体不能同时双重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次选择草图所有尺寸,然后选择配置尺寸,输入正确尺寸,

还没有试过,应当是个好办法。

网友(2008-10-27):
我通常在作标注时,会先限制ok后,再从尺寸小的开始标起,
这样变形的机率就比较少发生了,刚开起学sw时
也碰到跟楼主相同的问题.... 互相学习学习

网友(2008-12-28):
草图不必做的太复杂,因为SW的草图不是工程图。

网友(2009-03-27):
我在初学习SW是也有类似的问题,熟悉了就好了

网友:
一次选择草图所有尺寸,然后选择配置尺寸,输入正确尺寸,
好方法,就是还没有试过

网友:
再有,就是设置自动添加几何关系!常用SW的人已经把它设为默认,大概都不记得了。

网友:
先把《工具》菜单里草图设定项里的自动求解取消,标完尺寸后,按重新建模按钮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