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手动换向阀,找不到生产厂家---求助

楼主(2008-09-25):
碰到一个阀,找不到生产厂家,想通过本坛求助。

网友:
这个好象很简单吧,其实你把里面的单向阀移出来,用方向阀和单向阀组合成你需要的这种阀不就简单多了

楼主:
不那么简单。若用分立元件替代,需三个阀,2个换向,一个液控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