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支撑平面度如何测量----请教

楼主(2008-09-25):
回转支撑端面平面度如何测量?
哪位大牛做过?

先谢谢!

网友:
可用端面跳动的原理测量,使用工具圆度仪
圆度仪测量的是回转体端面相对于圆柱面的垂直度,如果现在的仪器有消除趋势项的数据处理功能,那么剩下的就是端面的跳动,也即平面度(似有不同,但无碍结果的可靠性)。

网友:
打端跳就可以,我自己亲手干过,甲方还满意。

网友(2008-11-26):
回转支撑平面度测量

可用瑞典Damalini公司的激光几何测量系统(D600)来测量,方便快捷,在风电、造船克令吊、大型轴承等,具体操作可发邮件给我

网友(2009-03-13):
如果要准确的平面度,个人感觉还是用三坐标比较好一些,如果一般要求,可以测量端跳(既平行差)来代替

网友:
各位牛人啊 ~~
我们公司和湘电的确是在做这个东西~~~
但是我就是不知道是怎么测试的~~
汗啊~~~~~~~

网友:
踏步大侠,说说你的问题,
很早以前我在矿山就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