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谁知道钻床钻头上下运动的结构吗?

楼主(2008-09-25):
大家谁知道钻床钻头上下运动的结构吗?我现在想用这种结构来带动转速达到1440转的主轴上下运动不知道能不能实现,需要注意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呀 。
下图为该结构的原理图。

网友(2008-11-08):
这个就是吗

网友:
可以参考,主要是花键连接 部分注意!

网友:
钻床主轴上下运动一般是手轮为动力,通过速比和方向变换到最后一个传动付,齿轮齿条传动。
需要注意的关键问题是在手轮动力为零时主轴不会因自重进给。
主轴的转速有轴承的PV值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