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30W卧式万能铣床维修---请教

楼主(2008-09-25):
X6130卧式万能铣床的快速前一阵子不能使用了,这几天自动走刀的时候也没力气,只要一吃力就不走了,用手可以抓住手柄自动走刀就停止了,有谁能知道是哪坏了,请师傅们教教我, 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电磁离合器的电磁盘。

网友:
我觉得是螺杆磨损了。

网友:
进给离合坏啦

网友(2008-10-29):
检查一下
的输出电路 。保险丝----电刷-----有没有电压 -----检查一下电磁离合器的电磁盘。

网友(2009-03-27):
应该是电磁盘坏了,我们有经验!很好

网友:
检查一下电磁离合器的电磁盘。
引用 网友A:

我想也是这样的。看一下吧。

楼主:
前几天我的这台铣床里离合器的线圈和摩擦片也都换了,可结果是问题出现可一大堆,快速有时会有时不会,不会的时候声音还异常

网友(2009-08-28):
检查一下电器部分

网友:
还有人看这个贴子吗?都这么长时间了。不管怎么样,我也说两句吧。第一,检察电磁线圈(我们这里都是这么叫的)的对地电阻值是多少,一般大于25欧母,是在断电的情况下测量,两组电阻可以有误差,但不会太大。然后通电,测线圈的端子对地电压是多少,一般是18-24V直流。如果没有,检察整流供电电路。线圈的电极(就是通到线圈上的两个铜头)的前端是不是磨损了,太光滑也会发生时有时无的现象。你说的修理后的问题一般是安装的不得当造成的,也就是离合器轴的安装太紧了。

网友(2009-10-12):
变速箱正前方有一压盖   打开有一备帽    把它备紧试试    应该没问题     无快速就应该是电磁离合器的问题

网友(2009-12-16):
就你说的状况,应该是电磁离合器线路故障,X6130W的慢进给电磁线圈是接在接触器常闭点的。这种情况应该先确认一下碳刷是不是有电压,没有就接着继续排查,如果有电压就在确认一下电磁离合器线圈的阻值,一般应该是在28/32,否则就说明是电磁离合器的线圈烧损。不过很少有两个线圈同时烧损的状况发生

网友(2010-05-05):
检查以下电磁离合器上的碳刷接触,不行把离合器总成拆下来仔细检查,是不是哪个部位没装好。

网友:
检查以下电磁离合器上的碳刷接触,不行把离合器总成拆下来仔细检查,是不是哪个部位没装好。安全离合器的间隙要调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