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转向系统

楼主(2008-09-25):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柳工ZL50装载机全液压流量放大转向系统液压原理图,以及厦工、龙工的ZL50C-II型优先流量放大转向系统的液压原理图,不胜感激啊。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啊。

网友:
转向系统
  目前我国轮式装载机已普遍采用全液压转向系统。ZL50型轮式装载机由于重量较大,为使操纵轻便,一般都采用全液压流量放大转向系统。柳工ZL50C型用的全液压流量放大转向系统是全行业使用这一系统最早也最成功的。图5为柳工ZL50C型流量放大转向系统结构示意图。操纵方向盘6,打开全液压转向器3,通过全液压转向器的先导、小流量去操纵流量放大阀2的阀杆左右移动,使转向泵8的大流量通过流量放大阀进入左右转向缸,使装载机完成左右转向,这就叫流量放大转向。驾驶员操纵一个排量很小只有125ml的全液压转向器,因此操纵力很小,转向十分轻便灵活,且安全可靠。进入转向器的先导油来自流量放大阀进油道,通过减压阀7减压后进入转向器3。这样省掉了一个先导油泵。使结构简化,且降低了成本。图6为该转向系统的原理图。该系统还增设了液压油散热器,使系统油温下降了10度,对系统元件及密封件大有好处。
  未出现全液压向以前,我国第一代ZL50型装载机全都采用螺杆螺母循环球式直接带动转向阀的机械式转向系统,并设有带随动杆的机械反馈。该系统与全液压转向系统相比,转向力及油压压力损失都较大,且可靠性也相对差一些。因此目前已基本上被全液压转向所取代,前面表1中所谈到的8个主要ZL50型产品中,全都采了全液压转向系统。但这8个全液压转向系统又分几种不同的情况。成工的ZL50B型与柳工的ZL50C型全液压流量放大转向系统相同。厦工、龙工的ZL50C-II型采用了优先流量放大转向系统,厦工的增加了卸荷阀,可减少泵的排量及降低系统油压的压力损。图7为厦工ZL50C-II型机械转向系统原理图。其它几家如徐装的ZL50E型、山工的ZL50D型、常林的ZLM50E型等均采了普通全液压转向系统,直接用1000排量的大排量转向器转向,转向泵采用63或80排量的CBG型齿轮泵,使转向流量稳定,在泵与转向器之间装有FLD-60H型单稳阀。图8为该转向系统的原理图。
  用大排量转向器的普通全液压转向系统,比螺杆螺母循环球式性能要好,但转向器体积大,仍然不如带流量放大阀的系统优越,因此目前已逐步被淘汰。出现了一种新的同轴流量放大转向系统。用小排量全液压转向器,经过特殊改进设计,可起到放大器的作用。这种系统既起到全液压流量放大系统的作用,又减少了一个流量放大阀,性能优越,结构简单,成本低。目前因同轴流量放大器还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因此还未广泛采用。但从发展方向看,今后这种同轴流量放大转向系统(可带可不带优先系统)有可能取代其它的全液压转向系统。
  CAT950G型装载机为变量全液压负荷传感转向液压系统,该系统技术先进,是一个节能型转向液压系统。国内目前因负荷传感液压元件还未广泛推向市场,因此负荷传感转向液压系统还未实性地应用。小松的WA380-3型机转向系统为全液压优先流量放大转向系统。

楼主:
系统图不是很清楚啊,请问楼上的,有没有清楚点的啊,至少第一张图啊,别的我大约可以猜出来各个阀的中位机能啊,多谢了

网友:
没有了  点击以后可以看大图

楼主:
请问你可以把第一张的带卸和的优先放大阀画出来吗,这个我不是很明白

网友(2008-10-31):
龙工ZL50EX装载机

朋友们龙工ZL50EX装载机怎么没有方向啊 。

网友:
谁来告诉我啊,2天了都没有能好,是那里出了问题啊 ,快急死了。

网友(2010-05-17):
你可以在百度图片里搜索液压转向器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