浇铸45#钢,硬度30度,用了好多种刀片,试下来都不理想

楼主(2008-09-25):
各位师傅请速指点
浇铸45#钢,硬度30度,要求车内孔,断削切削,毛胚内孔12,车到15,孔深60,通孔,我现在用了好多种刀片,试下来都不怎么理想,日本冬芝,三菱的,韩国克洛伊的都试过,就是容易坏刀,请教高手们指点下啊

网友:
12的孔,你用车的方法?
用什么刀杆?什么型号的刀片?
关注中!

楼主:
2楼的大虾,我用数控车床车的,毛胚装夹需要夹具,夹具问题已解决。刀杆我是用的12的镗控刀杆,就一把刀杆,原来也试过用两把刀杆镗,可是效果差不多,所以还是用了一把刀直接粗精车。原来先用钻头打予空,可是普通的钻头根本就没法打,一个打不下来钻头就坏了,后来用钨钢钻,打了几百个东西后磨的不成样子了,成本太高了,因为是断削,所以刀,钻头特别容易坏。我现在用的是三菱的一款镗刀片,型号是:TCMT110204
                                                                                             TCMT21.51
                                                                                                    NX2525
这款刀片有时做的顺的话一个刀尖能做40~50件,做不顺的话上去就直接暴刀。
请问大虾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做啊?

网友:
这个可能说明你的零件材料的缺陷比较多,尤其可能残渣多,突然出现的硬点,换谁的刀都受不了

网友:
你可以试试把速度降低点,并把冷却关掉加工,如果你开了冷却的话

楼主:
谢谢4楼5楼的大虾
我那毛胚壁厚只有2毫米,而且孔壁有4条U型槽,所以车的时候特别容易暴刀,现在转速只有350,我也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节约成本了

网友:
楼主你用NX2525金属陶瓷的去断续切削,不爆刀就奇怪了,换同型号U6005的合金刀片,另外楼主估计省钱用T型三角的刀片多一个切削刃,刀杆你应该用的是S10HSTFCR,这把刀最小加工直径也是13MM的内孔,这也是导致刀片不耐用的原因。应该换用CCMT060204的80度刀片,80度刀片比60度的刀片刀尖强度要大很多的,换用CCMT之后内孔刀杆用S10HKSCLCR刀杆。

网友:
你叫厂家不要预铸那个孔,加工会更简单!

楼主:
理论上金属陶瓷刀片上去车的话是要暴刀的,可为什么有时候做出来效果好的没话说,有时候就不行。这怎么解释啊?我同意7楼大虾的说法,80度刀片是要比60度刀抗振能力好,不过80度刀片只有两个切削刃,无形当中又多增加了成本,再说80度刀片上去也不一定会好,7楼的大虾我也不是在打击你,我说的是实话。而且我现在用的12的镗刀杆,刀杆强度上应该以及到极限了,也没办法再加粗了。

楼主:
8楼的大虾,你说的太和我心意了,没有那几条U型槽的话,我加工起来是要好做的多的多了,可是U型孔做毛坯时不直接把它浇出来的话,那就要多一道机加工洗U型空,我也提出来过,可是和客户讲不通,因为是军工产品,要改工艺的话很复杂很麻烦的,所以我只能在加工上再想办法解决这问题

网友:
金属陶瓷不爆刀时效果肯定好了,这还用说。不好就是失效的时候通常都是以粉身碎骨的形式出现而已 还有寿命是建立在可靠性上面D

   你不是15的内孔嘛,为什么会订钻12的孔再车到15?

引用 楼主:
理论上金属陶瓷刀片上去车的话是要暴刀的,可为什么有时候做出来效果好的没话说,有时候就不行。这怎么解释啊?我同意7楼大虾的说法,80度刀片是要比60度刀抗振能力好,不过80度刀片只有两个切削刃,无形当中又多增加 ...

楼主:
我是12的毛坯孔,要把它车到15,如果浇铸时把毛坯孔余量放小的话,比如毛坯孔做到13或14的话,车出来没一个好的,全是气孔啊,所以只能硬扛啊

网友:
我的神啊,刚看见你开到350转??顺便告诉一下我你用什么车床好吗?

引用 楼主:
我是12的毛坯孔,要把它车到15,如果浇铸时把毛坯孔余量放小的话,比如毛坯孔做到13或14的话,车出来没一个好的,全是气孔啊,所以只能硬扛啊

楼主:
数控啊,关键转速打快了更容易坏刀啊,我试来试去还是350~400这档转速做出来最稳定

网友:
什么数控啊,

引用 楼主:
数控啊,关键转速打快了更容易坏刀啊,我试来试去还是350~400这档转速做出来最稳定

楼主: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挖,你意思是速度慢了,还是速度快了啊?

网友:
慢啊,慢到不能容忍的程度了 你起码最低都要开到一千转,或者以上才是最低的合理转速。除非你机床刚性,夹具,刀杆有问题

引用 楼主: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挖,你意思是速度慢了,还是速度快了啊?

网友:
如果有开冷却液,尤其是水基的乳化液,就不要再开了,越开冷却液爆刀爆得越快

楼主:
哦,是吗?我等下试试看啊,断削,转速快了应该有影响的吧

楼主:
我的机床虽然说不是很好,不过打3000转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A:
断续切削钢件不推荐打冷却液,防止刀片骤冷骤热而崩裂。
硬质合金可转位刀片切削45号钢可以到400m的线速度。所以楼主的转速过低。
有U型槽属于比较严重的断续车削,应选择牌号较大,抗冲击,韧性好的硬质合金牌号。如肯纳的KC9140或者山特的GC4235等
内孔12 孔长50 属于 长悬伸切削,震动很大。可以考虑使用重金属镗杆。大牌进口产品基本都有标准品,国产的就看厂家做不做了。
刀片应考虑C型刀片 80°角比T型刀片强壮,槽型也应该选抗冲击震动的槽型。

楼主:
谢谢21楼的大虾啊,你解释的很清楚,呵呵,我试试吧,好的话我请你吃饭啊,呵呵!

网友:
我没说出口,我前两个帖子说让他将T型刀片换成C型的他都担心少了一个切削刃增加成本,你让他用合金刀杆有几个人舍得啊……我都算舍得买刀具的,买过几把焊接式S08-SCLCR的合金内孔刀杆,台湾产的大概八百到一千,如果买原厂的加一倍价钱估计都不行,撞断过两把,心痛死我啊!

引用 网友A:
断续切削钢件不推荐打冷却液,防止刀片骤冷骤热而崩裂。
硬质合金可转位刀片切削45号钢可以到400m的线速度。所以楼主的转速过低。
有U型槽属于比较严重的断续车削,应选择牌号较大,抗冲击,韧性好的硬质合金牌号。 ...

网友:
好人做到底,我帮你选把最适合使用的刀具了,如果你可以买得到的话……

  刀杆用FSWL110R,使用WCMT040204刀片,刀柄直径10mm,最小加工直径12MM,推荐此内孔刀具原因如下。

1:此刀杆使用80度刀片,也满足了楼主可以使用三个切削刃的欲望,而且C型和W型的刀片价钱基本是一样的。

2:刀片和刀杆的接触面积尺寸非常之大,刀片的刚性进一步增强。

     另外机床允许的情况下,切深要尽量加大,最好可以单边1.0,转速也不能太慢,起码都要达到最低切削标准的100米,进给也最好起码达到0.08~0.1左右,大概就2500转左右吧

网友:
不清楚楼主的加工精度、数量,单件成本要求是多少?

我最近研制了一把加工铸铁 的复合刀具,是将一个直径32mm的毛坯孔一次加工到40mm,零件长度65mm,修磨一次加工1000件没什么问题。不知道能不能为你的加工作抛砖引玉的作用?

网友A:
也是,肯纳的重金属镗杆要2000多一杆,价格老贵了去了。零件价值不大的话买了也划不来。

网友:
我买台湾产的S08  SCLCR都要八百多一把刀杆,不过说了也是白搭,就算有钱买,楼主的设备应该也无法有效使用合金刀杆
引用 网友A:
也是,肯纳的重金属镗杆要2000多一杆,价格老贵了去了。零件价值不大的话买了也划不来。

楼主:
老大们,谢谢对小弟的关心啊,呵呵,我现在用的是S12—STUCR11的刀杆,现在结合我自己做的经验,再结合各位大虾们的无私奉贤,现在做的还基本稳定,谢谢各位大虾啊 。量还是蛮大的,一个月8000,一年过十万吧,不过加工费不是很理想,也不能说没的赚,就是赚的很少了。

网友:
换把刀,  CCMT06  刀片  的那两个角不就好用了吗, S12M-SCKCR06   .比T型刀片还 多一个。不过只能干通孔

网友:
加工铸锻件,首要的重点,是先要考虑去掉表皮层,由于铸锻件的特性,表皮层不规则而且硬,很伤刀的。根据我们的加工经验,去铸锻件的表皮层,一定使用国产YT或者YW的刀粒的,不会使用那些贵刀粒。

网友B:
我买台湾产的S08  SCLCR都要八百多一把刀杆,不过说了也是白搭,就算有钱买,楼主的设备应该也无法有效使用合金刀杆       不会那么贵吧。

楼主:
我想31楼的大虾用的是整体合金的刀杆吧,那刀杆我可以很明确的说,你买贵了,被人坑了

网友:
你打个电话去问问S08 SCLCR的合金刀杆要多少钱一吧?

引用 网友B:
我买台湾产的S08  SCLCR都要八百多一把刀杆,不过说了也是白搭,就算有钱买,楼主的设备应该也无法有效使用合金刀杆       不会那么贵吧。

网友:
那是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我和楼主有同样的困惑,做出任何尝试,最终我发现其实整体合金刀杆一般情况下还少必要使用,也就买过两把回来玩玩而已,现在再去买的话五百都不用就可以了,不过给我都没用。

引用 楼主:
我想31楼的大虾用的是整体合金的刀杆吧,那刀杆我可以很明确的说,你买贵了,被人坑了

楼主:
整体合金刀杆现在卖400多吧

网友A:
都这么便宜啊,都是哪里的产的,什么牌子?

网友:
台湾、国产的现在一大堆,就一把普通内孔刀杆截断再后面焊接根合金上去,如果是大直径的价格更便宜。一般可以入10的孔都不贵,贵的那些是进5mm内孔的,本身刀杆的制造难度就大很多,不是合金的刀杆都已经很贵了

引用 网友A:
都这么便宜啊,都是哪里的产的,什么牌子?

网友:
对于车削加工,我还是新手,没有什么发言权,我想说的是我非常喜欢看你们的讨论或见解,我觉得我能学到很多东西.我甚至崇拜你们中的部分人,譬如追风.希望你们经常在此发表高见,让我能学到点东西.

网友:
现在只有CBN的刀具能解决问题

CBN硬度约次于金刚石,有很好的耐磨性,耐热性好,化学稳定性好,与铁系材料直至1300度也不起化学作用.很适合加工各种黑色金属及其合金.QQ:343942230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兄弟,CBN最怕的就是冲击了。

网友:
赶快把上面这些神经病赶走!这么这些广告帖都没人删除的?

引用 网友C:
兄弟,CBN最怕的就是冲击了。

网友:
CBN断续切削也不是问题,问题是CBN切削硬度太低的东西——一般车削HRC50度以下的东西寿命会大幅度降低,还及不上合金

引用 网友C:
兄弟,CBN最怕的就是冲击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把我气晕了!有拿CBN车普通钢件的吗?
做广告也要点什么来着?!

网友:
那我立即到车间拿CBN车几个普通钢件你看看,活活气死你算拉,哈哈~~

引用 网友C:
把我气晕了!有拿CBN车普通钢件的吗?
做广告也要点什么来着?!

网友C:
没说不能车!
你大量生产也用CBN的?哈哈,牛!

网友:
说真的,我好像没几样东西真的拿CBN和PCD批量生产过,一般使用合金和金属陶瓷足也,我这里一大堆CBN和PCD刀片都是买回来我自己玩的。

引用 网友C:
没说不能车!
你大量生产也用CBN的?哈哈,牛!

楼主:
老大们,我按照你们教我的方法去试加工了,不加冷却,转速打1000,可效果不行啊,不加冷却的话,工件温度一次车下来的话很烫的,本身零件公差又不是很大,一热胀冷缩后孔变型了,还有,如果转速打1000,刀还是很容易暴的。追风,你能不能就三菱这款中帮我选把T型刀片啊,因为我现在刀杆是装T型刀片的刀杆。麻烦了啊,

网友:
不要用T型刀片行不??用C型刀片,金属陶瓷的效果不行,就换CVD合金涂层的,再不行……你把工件发十个给我,我给你车个示范工件!!

引用 楼主:
老大们,我按照你们教我的方法去试加工了,不加冷却,转速打1000,可效果不行啊,不加冷却的话,工件温度一次车下来的话很烫的,本身零件公差又不是很大,一热胀冷缩后孔变型了,还有,如果转速打1000,刀还是很容易 ...

网友F(2008-11-10):
一群神经病,干这样的活跟本用不着用什么好刀硬刀,刀越硬越麻烦,除非刀杆的刚性十分的出众,才能用硬刀而不打刀,其实就这样的活用整体高速钢刀自己韧磨的就一切OK了,就这样的小孔我都干过无数了,从来没觉得有嘛难的,就你们数控啰嗦多,非要用什么高级的合金!其实打刀的道理很简单,就是孔比较小,又有那么点长,刀杆容易颤振,一颤振合金刀就容易蹦。如果非要用合金刀也行,不是有一些细晶粒的合金刀的韧度值很高嘛,用那样的刀片也可以啦。

网友:
刀的角度值也非常关键的

网友:
脾气挺像我的 你看清楚首帖先再发脾气,有个也算很严重的断续切削在那里,现在要研究的问题也不是不能加工,加工寿命问题而已

引用 网友F:
一群神经病,干这样的活跟本用不着用什么好刀硬刀,刀越硬越麻烦,除非刀杆的刚性十分的出众,才能用硬刀而不打刀,其实就这样的活用整体高速钢刀自己韧磨的就一切OK了,就这样的小孔我都干过无数了,从来没觉得有嘛 ...

楼主:
我受不了了,竟然有人没理解什么意思就在这瞎叫,呵呵,不过挺真实,听搞笑的。我现在买了扩孔钻先钻予孔,留了一个毫米余量再上数控镗,这样刀具寿命省了很多很多。不过扩孔钻的寿命不是很长,磨一次最多也就钻30件左右,可能和磨钻头有很大的关系吧

网友(2009-01-03):
为什么不用铣刀直接上?可换刀头的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