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28te与广数980td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9-25):
本人非常想知道    请各位指教

网友(2010-08-09):
我也想知道,可没人知道。GSK928用的人很多吗

网友:
差不多,操作面板有所不同罢了。。。

网友:
根据我了解的 980算是928的升级版本,928算是 经济型车床 功能少操作 便捷,980相对 复杂一点,编程格式好像还不一样  可是看下 广数的 的官方网站

网友:
这我比较熟悉。980TD是928TE的升级版(准确的讲这是两个系列的伺服驱动数控系统),主要区别是前者有刀尖圆弧补偿功能、变距螺纹加工功能、宏程序等。后者性价比更高点。

网友:
980 采用的FPGA 主控  真正工业级别数控芯片 稳定性和性能有了质的飞跃 价格上就能体现出来

网友(2010-09-26):
这我比较熟悉。980TD是928TE的升级版(准确的讲这是两个系列的伺服驱动数控系统),980是仿法拉克,而928的编程指令不太一样

网友:
做简单的产品用起来差不多

网友:
升级版本  操作更容易呢

网友:
广数的没用过,也没见过,不知道啊。

网友:
有见过 广数928TF 的吗 我上广数官网查了下没这个型号啊 是不是跟 928TB 一样 最怕碰见这种老古董了
 有高手用过 928TB 用 G71循环吗 能告诉下格式吗 G71U R F ;G71P Q U W 这是980的 我看了下 928TF 怎么 键盘上 Q 键都没有
找不到 它的说明书 不知道怎么用
哎 老古董害人啊!

网友:
928和980的对刀一样 ,不过928对刀输入后的机床数据立刻变换能读出来  而980的就读不出来 需要用录入输入刀具号和刀补号后才能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