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一个物体直线移动的控制,动力为步进电机?

楼主(2008-09-25):
用我这个电机外行人最直观的意见需要就是:控制板上有两个按钮,一个是快进,一个是慢进。按住不放,物体就一直走,按一下,物体就动一下(快进的,物体移动0.1mm,慢进的物体移动0.01mm),机械结构没有问题,自己可以解决。
请高手指点一下,现在需要关于运动控制方面需要哪些硬件,步进电机肯定要,步进电机驱动器肯定要,步进电机控制也要的吧,还需要什么?
软件上要做哪些东西?
或者最直接的方法,有没有直接买一个这样的装置,我只需要把电机往我们的传动机构上一装就可以了。

请教,谢谢!

网友:
滚珠丝杠

楼主:
谢谢楼上。我主要指电机的控制方便的硬件及软件

楼主:
谢谢楼上。我主要是想知道电机按需求转动控制方面的一些硬件及软件。或者直接更我所需要控制一样的动力装置。

网友:
楼主可以采用两种方法

1  直接采购单轴步进控制器(网上很多),配合步进驱动器及步进电机驱动滚珠丝杠(预设驱动倍率),
2  自制或定制专用步进驱动器(控制较简单,预设脉冲量).

网友A:
这一个不用步进电机也可,可以用三相异步电机加变频器就可以实现了,推荐你使用阿尔法6000变频器,他内部增加了PLC  功能和定长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个不用步进电机也可,可以用三相异步电机加变频器就可以实现了,推荐你使用阿尔法6000变频器,他内部增加了PLC  功能和定长功能

变频控制虽可做较精确的定位,但0.01MM的传动控制精度应有些困难.可否例举个实例,谢谢!

网友:
"变频控制虽可做较精确的定位,但0.01MM的传动控制精度应有些困难.可否例举个实例,谢谢"
我们做过铁板的定长切割,我们用了电子尺,精度不是很高,如果精度要求高一点,那就是要用轴编码器,还有你的机械的减速比要求大一点,

网友:
软件上也可以设的 很方便的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
伺服电机+滚珠丝杠

网友:
这么高的精度肯定要用滚珠丝杠的,可是小导程的又比较贵.大导程的便宜一些,你应该算一下步进电机的步近角和丝杠导程.比方说0.6度的步进角,滚珠丝杠要运行0.01MM需要多少导程的.弄不好你的结构要用伺服电机.控制上我感觉比较简单不用担心,南方有很多家做控制器的,你提出要求可以定作.只要准备好钱什么都好解决.最好找一家能整套供货的,提出你的要求就可以了,别的就不用你操心了.估计5000一套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