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样板怎样使用?谢谢

楼主(2008-09-25):
谢谢   。。。。。。。。。。。。。。。。。。。。。。。。。。。。。。。。。。。。。。。。。。。。。。。。。。。。。。。。。。。。。。。。。。。。

网友:
比较吧。估计和粗糙度样板的使用方法差不多

网友:
卡到对应螺纹上面看有没有缝隙,我在工厂里面实习的时候用过,用于车间和装配上判断是什么螺纹的东西,某些情况下还是很管用的!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