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经铣好的面上划线---请教

楼主(2008-09-25):
平面是1480*1900,已经精铣好了,图纸上要求在X和Y方向各要刻几条线,我是用钻头磨尖了,在加工面上划的,线是划好了,但是毛刺很多,客户要求不能用抛盘,也不能用油石油

但是还有一批活也是这样的,听别人说可以用铣刀磨尖了,不是太尖的那种,头上有点小圆角,用机床铣出线来的,这个方法可行吗?求教社区里的兄弟门

网友:
毛刺多少应该有点,废中心钻磨一下就可以加工了,但好像多少有点毛刺

网友:
这样磨出来的能叫刀具吗?充其量就是拿个硬物去刮工件表面而已

  正确的做法是去买把R0.5的立铣刀,或者锥度的雕刻刀,刀具是要有前角后角的

引用 楼主:
平面是1480*1900,已经精铣好了,图纸上要求在X和Y方向各要刻几条线,我是用钻头磨尖了,在加工面上划的,线是划好了,但是毛刺很多,客户要求不能用抛盘,也不能用油石油

但是还有一批活也是这样的,听别人说可以 ...

网友:
刻线毛刺应该不会大呀,不过假如要用铣刀的话也简单,普通铣刀就可,只要将刀具转45度,用铣刀角部铣,用铣刀中心铣的话可是大大的不理想。

网友(2010-06-19):
实在不行,可以用数控雕刻机加工,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有专门的刻线刀 你可以用专门的刻线刀   楼主

网友:
刻线有深度要求吗,。。。。。。。。。。。

网友:
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唉,汗

网友:
刻线刀。
可咨询做雕刻机相关的。

网友:
一般就用加工中,有要求就用激光打.

网友(2010-07-29):
实在不行,可以用数控雕刻机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