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渗碳体

楼主(2008-09-25):
请问高手,10钢会不会在冷却过程中产生三次渗碳体?

网友:
看你的介绍过于简单,光是加热保温冷却肯定是不会的,如果渗碳后就有可能,解决办法是渗碳后出炉还冷,然后再重新加热淬火,出炉至淬火介质的速度越快越好,这样可以抑制三次渗碳体的析出。
碳钢析出三次渗碳体析出的可能性要比高合金钢小的多。

网友:
是出炉缓冷

网友:
10钢会在冷却过程中产生三次渗碳体.且会对以后的冲压拉伸工艺性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