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通止规的止规到底几道牙止住才算合格?---请教

楼主(2008-09-26):
螺纹通止规的止规到底几道牙止住才算合格??哪位知道的请告之.有没有这方面的国家标准??很急!!!

网友A:
我们一般是准进一牙,也没有看到相关国家标准

网友A:
“通俗点说就是6G螺纹比6H螺纹大,根据螺距不同,约大0.017mm到0.1mm。例如,螺距0.5,大0.02;螺距1.75,大0.034;螺距8,大0.1。
内螺纹检验是用螺纹塞规,一套两件(一个通规,一个止规),螺纹合格判断规则:通规能旋入内螺纹,止规最多只允许旋入内螺纹2扣。(可查GB/T3934,普通螺纹量规 技术条件)”
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们暂时也是按这个标准检验,但不知道国标是怎么写的.感到做起事来没有底气.

楼主:
现在网上的资料查起来有点相互矛盾的,又没有见到相关的标准,一些标准书几百上千块太贵了,只能把查到的东西告诉他,并说明只能供参考!

网友:
支持3#,我们在实际操作中也是如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是准进一牙,也没有看到相关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中是这样讲的:止端螺纹量规允许与工件螺纹旋合,旋合量不应超过两个螺距(退出量规时测定)

网友:
多谢兄台相告。这下有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家标准中是这样讲的:止端螺纹量规允许与工件螺纹旋合,旋合量不应超过两个螺距(退出量规时测定)

你只说对了一半,还有的情况是:如果薄壁螺纹共两至三牙,则不能全通,否则判定不合格

网友:
我们是三个牙止才行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2017-03-06):
引用 网友A:
“通俗点说就是6G螺纹比6H螺纹大,根据螺距不同,约大0.017mm到0.1mm。例如,螺距0.5,大0.02;螺距1.75, ...

旋进的扭矩大小是否有相关标准?

网友(2017-08-16):
推荐楼主Johnson Gage螺纹量仪,可批量快速测量内外螺纹大小中径,牙型角和导程,可适用美国systerm23标准,详情可加Q2579037917

网友:
目前我国好像还没有螺纹统一标准,预计在明年年底前会发布螺纹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