径向柱塞马达的维修---请教

楼主(2008-09-26):
那个白色的密封件是好的吗?现在是断开的。
O型圈是是怎么损坏的?

网友:
更换吧,已经坏了

网友(2009-03-22):
有没有径向柱塞马达的工作原理

网友:
配流轴端面密封圈损坏:
一个可能是系统超压,还有可能是端面螺栓预紧力不够
密封件可能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