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我要做流水线,电机功率计算---[请教]

楼主(2008-09-26):
我要做15米的流水线,皮带材质:PVC,皮带宽度:450mm,速度:0.1-10m/min,总承重:50kg。
请问各位大虾电机功率?

网友(2011-06-14):
0.1-10m/min,这个速度能调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啊,调速范围达到100倍。转速和频率成正比的话,要调到0.5HZ-50HZ.这有点困难。普通电机频率太低的话转不起来的。

网友:
实在不行可以用变速齿轮带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是我们公司的电机最低能调到15HZ,再低就转不起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那个资料上看到过介绍说普通电机的频率不能低于20hz运转的。
我也觉得他这个用变频器好像没有办法实现。
伺服电机也很困难的。
还有我们这的电机运转到10hz还是能转的,这个好像和负载也有关系。

网友(2011-09-03):
速度:0.1-10m/min
250W

网友:
用变频器控制用变频器控制用变频器控制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
220V电机  0.75KW  加个减速机  链条传动皮带轮   用变频器控制能控制到8HZ    我做过一条这样的流水线18米长    不过没用上承重50KG

网友:
调速电机也可,调查电机长时间运行的情况下不宜用,如果用调速电机的话功率选大一点的,采用电机加减速器最为合适,减速器可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