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碳、淬火与镀锌----请教

楼主(2008-09-26):
渗碳淬火后可否镀锌?是否需要镀前处理?镀层附着力如何?

网友:
呵呵,镀锌防锈吗?

网友:
网带炉生产的五金零件,渗碳或调质都可以电镀。注意事项是表面不要有积碳或生锈,否则会起泡、有痕迹。

网友:
我们厂里的齿轮都是渗碳后在镀锌,如果碳含量高的话,局部镀锌会镀不上去,出现黑块,但经过表面抛丸处理后再镀锌就可以了!

网友:
镀锌有何必要渗碳

如果是这样,不如直接氮化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齿轮都是渗碳后在镀锌,为什么?齿轮是不啮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