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斤顶设计说明书,求助

楼主(2008-09-26):
要求设计一个螺旋千斤顶,最大起重量20kn,最大升举高度150mm
耐磨性检验中【p】查表为什么找不到呢
还有,知道螺纹中径范围后,怎么确定大径小径啊??
请各位大大不吝赐教,多谢多谢

网友:
“还有,知道螺纹中径范围后,怎么确定大径小径啊??”
先确定采用什么螺纹?梯形?还是普通螺纹?再到标准中去查相近中径的螺纹的大、小径。

网友:
我也刚设计完,【p】在书上有,你好好找找,我用的是梯形螺纹,确定螺距p,螺母工作高度H,posai,旋合圈数z,然后到手册中找各直径。

网友:
先取个中径,然后计算其他,校核,不行再改数据。初学者意见。

网友:
回复 楼主:

社区有千斤顶设计说明书,请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90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