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茶封口机转自动化----请教

楼主(2008-09-26):
我们在搞一个项目,是奶茶封口机的转自动化,目前机械部分已经解决了,希望大家提一些意见,此外控制机械部分的电路部分,希望大家可以给一些思路,谢谢大家

网友:
看了您的论文,方案基本可行,最后一点,要保证拉伸薄膜一致,可以改为控制拉伸段即可.更为简单.

楼主:
多谢楼上的叔叔,能不能请您说的详细一些,帮助我们小组拓展一下思路,改进一下,谢谢您

网友:
楼主您好!
根据我使用过的枕式包装机,那拉膜机构就是我所说的原理,不管前面膜卷直径大小,后面是定量拉神.您也可以参照一下.

网友:
楼主的方案不错啊!

楼主:
唉,别提了,想到累死才形成方案,可是有几个零件需要定制,没有地方去做,愁得很
这是我第一次参与研究项目,就发现,这世界上做什么事情都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别提了,想到累死才形成方案,可是有几个零件需要定制,没有地方去做,愁得很
这是我第一次参与研究项目,就发现,这世界上做什么事情都不容易啊

是啊!

网友(2013-01-11):
哎,我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