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隔离开关项目分析报告

楼主(2008-09-26):
输变电金属封闭开关设备核心部件—高压隔离开关
项目分析报告

隔离开关是高压开关电器中使用最多的一种电器,它本身的工作原理及结构比较简单,但是由于使用量大,工作可靠性要求高,对变电所、电厂的设计、建立和安全运行的影响均较大。刀闸的主要特点是无灭弧能力,只能在没有负荷电流的情况下分、合电路。主要作用是:

1)
分闸后,建立可靠的绝缘间隙,将需要检修的设备或线路与电源用一个明显断开点隔开,以保证检修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2)
根据运行需要,换接线路。

3)
可用来分、合线路中的小电流,如套管、母线、连接头、短电缆的充电电流,开关均压电容的电容电流,双母线换接时的环流以及电压互感器的励磁电流等。

4)
根据不同结构类型的具体情况,可用来分、合一定容量变压器的空载励磁电流。户外刀闸按其绝缘支柱结构的不同可分为单柱式,双柱式和三柱式。其中单柱式刀闸在架空母线下面直接将垂直空间用作断口的电气绝缘,因此,具有的明显优点,就是节约占地面积,减少引接导线,同时分合闸状态特别清晰。在超高压输电情况下,变电所采用单柱式刀闸后,节约占地面积的效果更为显著。在低压设备中主要适用于民宅、建筑等低压终端配电系统。主要功能:带负荷分断和接通线路
隔离功能。

请在百度图片栏输入隔离开关就可以看到
隔离开关实物照片
系列高压隔离开关结构简介:

1.导电部分

由三对动静触头组成。每个动触头由2片冲压成型的铜板加铰接装置和压紧弹簧制成,静触头有2种情况,在负荷较小的机型上,由整体铜板弯制或铜材拉制再经金加工制成。在中等负荷及高负荷的机型上,由铜型材焊接或整体铸造制成。

2.绝缘部分

动静触头分别固定在两套支持瓷瓶上。为了使动触头与金属的,接地的传动部分绝缘,采用了瓷质绝缘的拉杆绝缘子。

3.传动部分

有主轴,拐臂,拉杆绝缘子等。

4.底座部分

由钢架组成。支持瓷瓶或套管瓷瓶以及传动主轴都固定在底座上。底座应接地。总之,隔离开关结构简单,无灭弧装置,处于断开位置时有明显的断开点,其分合状态很直观。

http://u.cmiw.cn/space.php?uid=66333&do=album&picid=5230
隔离开关使用安装示意

高压隔离开关的结构简单,部件种类较少,生产方便,除整体铸造铜触头外,其他部件市场上均有标准的现成产品。

市场统计与分析:

根据高压开关协会的统计2004年全国主要高压开关设备产量

类别

数量

550
kv
363
kv

252
kv
126
kv
72.5
kv
40.5
kv
24
kv
12
kv
27.5/55
kv
SF6断路器(台)

372

43
2375
7444
1251
7781

8148

少油断路器(台)

8

3

102

多油短路器(台)

127

210

真空断路器(台)

5

13908

238344
239
封闭式组合电器GIS(间隔)

8
19
679

2280
46

165

敞开式式组合电器(组)

1
13

10

58

100

金属封闭开关设备(面)

18436

60

245564

24

环网柜(台)

58892

隔离开关(组)

470
248

7723

17554

2612

23329

42
160603

接地开关(组)

66

15
458
488

16820

74714

负荷开关(台)

747
9056

106584

熔断器(台)

129758

558709

分段器(台)

1640

重合器(台)

954

高压接触器(台)

2928

箱式变电站(台)

691

17921

高压真空灭弧室(台)

53070

2414
799395

注:1、金属封闭开关设备每面至少装有一组GN型隔离开关。

2、隔离开关则是指GNGW系列的总和

从上表看,与本项目有关的的数据是红色字体与兰色字体这两栏,合计数量达到50万面(组)。以隔离开关630A价格1500/台计算,隔离开关的产值达7亿5千万。据2004年对306个企业统计,共生产12KV开关柜245564面,产量在1000面以上的企业有43个,共生产12KV开关柜220922面,占12KV开关柜总量的83.18%.产量在4000面以上的企业有17家,而2003年仅11家,这17家企业已形成规模。他们是:上海超亚电器成套有限公司、深圳市耐吉电器有限公司、厦门ABB开关有限公司、广州白云电器设备有限公司、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天水长城开关厂、山东泰开电气有限公司、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合力开关有限公司、大全集团有限公司、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天灵开关厂、泰豪科技(深圳)电力技术有限公司、陕开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中山市明阳电器有限公司、锦州第一开关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上公司为我们的潜在客户。这个数据是2004年的,国家2001年到2005年电网投资规模为6000亿。从2006年开始到2010年,国家电网和南网公司规划总投资规模超过1.2万亿,平均每年达到2400亿。因此可以判断目前隔离开关的市场远大于7亿5千万。

根据高压开关协会2005年统计资料,2004年高压开关行业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507.23亿,产品销售收492.7亿元,工业增加值134.76亿元,实现利润总额39.08亿元,其中高压开关部分为21.33亿元。

根据高压开关协会的数据统计:

1单位(万元)
http://u.cmiw.cn/space.php?uid=66333&do=album&picid=5232

2 单位(万元)                                                http://u.cmiw.cn/space.phpuid=66333&do=album&picid=5231

3

http://u.cmiw.cn/space.phpuid=66333&do=album&picid=5234

综合上述3个表的统计数据,输配电设备市场规模及利润率处于较好的状态,而且目前隔离开关的主要原材料电解铜的价格有较大回落,相应的利润空间会有一定的增长。

   权威部门的预测分析:国际能源署预测2001~2030年全世界范围内的能源投资将达到10万亿美圆,中国的能源投资将达到2.3万亿美圆,其中的80%即1.84万亿美圆将用于电力发展,平均每年投资约为5096亿元人民币。另一种预测是2003~2010年输配电行业每年投资将达到3294亿元,2010~2020年这一投资为年均4528亿元。在2010年之前我国电力投资平均年增长率将达25%,而2004年为35%。预计2004年新增装机容量4100万kW,全国装机容量达4.32亿kW。2005年新增装机容量6000万kW。到2010年可达6.5亿千瓦,2020年可达9.5~10亿千瓦。受到电力投资总量(包括电网的持续改造投资)增长的拉动和结构性调整需求的影响,输变电行业景气周期延续可望持续20年,相关的主要产品变压器和高压开关设备生产企业将迎来高速增长的黄金期。
在社会资金大量流向电源建设时,电网投资却急剧下降,2003年下降到30%左右,2004年上半年仍是低水平,这部分电网投资的欠账今后几年是要补上的。
统计资料表明电气设备的70~80%是用于非电力部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给电气设备制造业带来了更大的商机,如建筑业、交通、冶金、石化、制造业和城市化等。到2020年我国的GDP比2000年翻2番,GDP的增长必定带动电力建设的增长。
随着科技的发展,原来15~20年的电网设备更新周期已经缩短,每5年就要更新50~60%的设备,其他用户的更新周期有的还要短。
现在我国发电设备装机容量及发电量均占世界第二位,近年来每年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由占全世界每年新增容量的1/5增到1/3,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气设备市场。我国输变电行业市场广阔,增势强劲,前景乐观。

隔离开关的技术分析:

隔离开关的核心是导电部分,导电部分的质量决定了整个隔离开关的质量。导电部分由三对动静触头组成,动触头由2片冲压成型的铜板加铰接装置和压紧弹簧制成,属于标准产品,各生产厂家的工艺及质量相差不大。质量的关键在于静触头。目前市场上有少数的的生产厂家生产小负荷(单件成品质量在2kg以下)静触头采用整体铸造和整体锻造的生产工艺,绝大部分生产厂家采用的是型材拉制再金加工或型材分割焊接再金加工的生产工艺。大负荷(单件成品质量在2kg以上)静触头基本采用铜材分割焊接的生产工艺。这样在目前的开关使用过程中存在这样的问题,除部分厂家的小负荷产品外,绝大部分产品有电阻过高,使用过程中发热量超标的现象。

高压隔离开关运行分析及其完善化探讨——崔景春》的论述,高压隔离开关在运行中所反映出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多年来所存在的4类问题,即瓷瓶断裂、操作失灵、导电回路过热和锈蚀。如果这4类问题不能得到彻底解决,高压隔离开关的运行可靠性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

高压成套开关设备的发展研究——涂大石》的论述,输配电设备载流故障(占所有事故的2.3%,开关柜占其中77.8%)。主要集中在12~40.5kV中压开关设备上,触头过热,引线过热,常扩大为绝缘事故。主要是由于插头接触不良、插头偏心等原因导致过热,以致起弧烧坏设备。

上述论述指出了开关在使用过程中严重发热的现象,只指出了装配的精度以及加工精度造成导电不良。实际上还存在以下缺陷:1、焊接材料与触头本体材料不一致,造成电阻率偏大。2、焊接过程中,不论焊接技术如何完善,或多或少存在焊接变形,导致本体之间有微小的间隙,缩小了导体的截面积,造成电阻率偏大。3、焊接的触头如果多次开合操作,有几率会脱焊。4、满负荷运转时,严重发热,会融化导线的绝缘层,造成短路事故;会加速相关电子监控设备与部件的老化,影响正常的工作。

 根据国家电力公司发输电运营部《关于开展高压隔离开关完善化工作》的通知,目前对隔离开关的完善化工作得到普遍的重视。这期间推出整体铸造的大负荷导电铜触头会受到行业的关注。

据了解,目前在国内市场上整体铸造的大负荷导电铜触头根本没有。原因是铸造技术没有突破,在国内现有的厂家和研究机构对纯铜大件的铸造没有好的办法,气孔、冷隔、缩松、夹砂、苍蝇脚等铸造缺陷均有发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现在本人的家庭成员掌握了纯铜整体铸造技术,可以制作出单件成品质量2kg以上的纯铜导电触头铸件。

铜触头实物照片

上图为一大负荷开关铜触头,整体铸造后金加工制成,成品质量为6.5公斤。当时的情况是河南长葛市长葛开关厂无法制作的产品,我们从技术角度突破,将此产品试制成功。

(河南长葛市长葛开关厂简介:是国内最早采用整体铸造工艺制作导电铜触头的企业,原为专业生产铜触头的厂家,常规产品630A1000A1250A铜触头合格率在60%--70%左右,后借铜触头的性能优势,向高压开关整机行业转型。)

整体铸造导电铜触头有以下优点:1、电阻低于行业整体水平;2、整个零件是一个整体,相对于焊接式铜触头避免了脱焊断裂的现象;3、相对于焊接式铜触头在焊接过程中出现轻微变形,影响装配精度,导致接触面积偏小的问题,整体铸造铜触头最后工序为上专用夹具金加工,整体尺寸精度高,对装配精度的影响小。4、满负荷运转时,发热量低于目前市场上同类产品,对相关电子监控设备与部件的影响较小,延长了开关设备的使用寿命。5、输变电过程中电路损耗小,对用电量大的企业特别有益。

(资料:我国输电线路损耗从1977年的约10%下降到2007年的6.85%,距离发达国家平均6%的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其中日本、德国在2002年综合线损分别为4.75%和4.74%。)

产品成本分析:

以最常用产品GN30-12/630隔离开关为例,主要部件明细如下: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价(元)

备注

1
导电静触头

6

48
包含加工费用

2
导电动触头

3

50
买现成的

3
绝缘子(中间3个)

3

50
买现成的

4
绝缘子

6

25
买现成的

5

传动机构

1

130
买现成的

6
底座

1

40

买现成的

8
紧固件

1

15

买现成的

9

装配工时

1/

20

10
合计

1043

GN30-12/630的市场价格在1300/台,预计扣除税务、管理费用、还有其他杂费,每台利润在170元左右。这是目前市场上用量最大的产品,利润率相对较低,大负荷产品(超过2000A)的毛利率可以达到40%。目前的优势在于市场上找不到采用整体铸造工艺生产的大负荷触头组装起来的隔离开关,电阻率普遍偏大,满负荷运转时,出故障几率很高。我们采用整体铸造的触头生产大负荷隔离开关,在导电性这个主要性能参数上可以盖过国产的全部同类产品。在质量上有绝对的竞争力。

项目投入分析

设备投入:6140普通车床6台、万能铣床2台、立钻2台(最大钻孔直径在50以上)、摇臂钻1台(最大钻孔直径在50以上)、100吨冲床1台、3吨行车一台、电焊机2台。

工艺装备投入:车夹具20--30副、铣夹具10-20副、相关刀具100套(是损耗品)、砂箱100对、铸工型砂30吨、坩埚10个(是损耗品)、熔炼工具一套、熔炼炉三座。

原材料投入:电解铜6/月、焦碳9/月、隔离开关其他配件500套。

其他投入:生产厂房1500平米、生活设施、劳保设施、办公设施

以上投资以年产值1000万为基数。

目前市场上隔离开关行业的结算方式,以2-3个月为一结算周期,流动资金将成为本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因数,根据1000万的产值,每季度费用为250万,则流动资金要在300万,才能满足正常经营。加上项目前期的基本投入,预计整个项目要正常运转需要资金500万。

注:1、本项目分析报告涉及货币名词未说明单位币种的,均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
    2、本文版权归作者所有,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3、相关连接为本报告资料图片。

网友A:
楼主的报告好详细,这个“纯铜整体铸造技术”了解的不多,不好妄评,感觉应该是有机会的,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报告好详细,这个“纯铜整体铸造技术”了解的不多,不好妄评,感觉应该是有机会的,祝成功

实际上这项技术在1998年的时候已经开发成功了,只是当时的市场状况不太规范,投入大风险高.因此没有做推广.
10年来一直关注这项技术的动向,一直没有突破.借这次年会,我先把一些信息先发布.希望能得到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

网友:
对“纯铜整体铸造技术”不了解,学习了。

好像铸造部分的设备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然要做 ,我现在就是在 找投资人。

网友:
现在的单纯的投资人比较难找,象天使投资那样的一个门槛高,再一个短期回报要求高,楼主这个项目发展很有可性行,目前看来主要问题在于寻找合适的投资人,给楼主几个建议:
打算以将来盈利换取前期启动资金,可以寻找天使投资这样的合作伙伴,前提是您能在短期内产生非常可观的效益;引入战略投资人,以双方优势互补,可以和国内一些中小投资机构合作,但是需要您有一个非常棒的项目评估和经营能力;寻找合作伙伴,或是以项目入股企业,会在经营或回报受制于资金,这个需要挑选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否则您会很痛苦,为他人做嫁衣。
关于细节的一些东西:
1。项目分析报告还需要在细节方面做一些补充,比如资金的投入安排,生产框架,客户订单(一般找天使投资这个是很重要的),投资周期内的资产负债与盈利,能拿到一些专利方面的东西就好谈了,您的经营理念与可以接受的回报方式。
2.联系一些投资机构,这些机构相对在融资方面比较专业,多与他们沟通一下,可以帮助您尽可能降低初始投入资金的预期值,并且也可以通过他们了解到这个项目还有什么欠缺的地方,同时这些投资机构周围也有很大一批个人投资者,您在同这些机构接触之后,也很有可能接到这些个人打来的咨询电话,现在这个环境下,产业转型,有大量的社会闲置资金。
3.可以尝试与一些社会上有资金的人沟通,在赚钱这个前提下,这些人都是非常欢迎与开放的,那么就需要通过一些社会关系进行沟通,重点可以放在纺织、服装等迫切需要转型的企业老板,但是应该有这样一个前提,就是这笔钱最好不要是占据他身家的太多比例。
4.您自己也需要募集一部分资金,这笔钱,一个是可以让项目提供者占据较多的股份,有更多的话语权,也可以让投资人放心,这样双方合作就都一个保障,在今后更容易保持平和的心态,同时权利和义务一定要在合作之前就明确的,并在股东协议里白纸黑字双方签字盖章的。

因为最近也在帮别人找融资,所以对此关注较多,希望能对楼主有帮助

楼主(2008-11-09):
回复老徐:
根据你和白驹过隙的提议,我正在丰满项目报告的内容,相关检测将在下周进行.

楼主:

输变电金属封闭开关设备核心部件—高压隔离开关

项目分析报告

隔离开关是高压开关电器中使用最多的一种电器,它本身的工作原理及结构比较简单,但是由于使用量大,工作可靠性要求高,对变电所、电厂的设计、建立和安全运行的影响均较大。刀闸的主要特点是无灭弧能力,只能在没有负荷电流的情况下分、合电路。主要作用是:

1)
分闸后,建立可靠的绝缘间隙,将需要检修的设备或线路与电源用一个明显断开点隔开,以保证检修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2)
根据运行需要,换接线路。

3)
可用来分、合线路中的小电流,如套管、母线、连接头、短电缆的充电电流,开关均压电容的电容电流,双母线换接时的环流以及电压互感器的励磁电流等。

4)
根据不同结构类型的具体情况,可用来分、合一定容量变压器的空载励磁电流。户外刀闸按其绝缘支柱结构的不同可分为单柱式,双柱式和三柱式。其中单柱式刀闸在架空母线下面直接将垂直空间用作断口的电气绝缘,因此,具有的明显优点,就是节约占地面积,减少引接导线,同时分合闸状态特别清晰。在超高压输电情况下,变电所采用单柱式刀闸后,节约占地面积的效果更为显著。在低压设备中主要适用于民宅、建筑等低压终端配电系统。主要功能:带负荷分断和接通线路
隔离功能。

隔离开关实物照片

系列高压隔离开关结构简介:
1.导电部分
由三对动静触头组成。每个动触头由2片冲压成型的铜板加铰接装置和压紧弹簧制成,静触头有2种情况,在负荷较小的机型上,整体铜板弯制、铜材拉制、焊接成型、整体铸造四种工艺均有采用,再经金加工制成。在中等负荷及高负荷的机型上,由铜型材焊接或整体铸造制成。
2.绝缘部分
动静触头分别固定在两套支持瓷瓶上。为了使动触头与金属的,接地的传动部分绝缘,采用了瓷质绝缘的拉杆绝缘子。
3.传动部分
有主轴,拐臂,拉杆绝缘子等。
4.底座部分
由钢架组成。支持瓷瓶或套管瓷瓶以及传动主轴都固定在底座上。底座应接地。总之,隔离开关结构简单,无灭弧装置,处于断开位置时有明显的断开点,其分合状态很直观。

隔离开关使用安装示意

高压隔离开关的结构简单,部件种类较少,生产方便,除整体铸造铜触头外,其他部件市场上均有标准的现成产品。
市场统计与分析:
根据高压开关协会的统计2004年全国主要高压开关设备产量

类别

数量

550
kv

363
kv
252
kv
126
kv
72.5
kv
40.5
kv

24
kv

12
kv

27.5/55
kv
SF6断路器(台)
372

43
2375
7444

1251

7781

8148

少油断路器(台)

8

3

102

多油短路器(台)

127

210

真空断路器(台)

5

13908

238344
239
封闭式组合电器GIS(间隔)
8

19
679
2280
46

165

敞开式式组合电器(组)

1
13
10
58

100

金属封闭开关设备(面)

18436
60
245564

24

环网柜(台)

58892

隔离开关(组)

470
248
7723
17554

2612

23329

42

160603

接地开关(组)

66

15

458
488

16820

74714

负荷开关(台)

747

9056
106584

熔断器(台)

129758

558709

分段器(台)

1640

重合器(台)

954

高压接触器(台)

2928

箱式变电站(台)

691

17921

高压真空灭弧室(台)

53070

2414

799395

注:1、金属封闭开关设备每面至少装有一组GN型隔离开关。
2、隔离开关则是指GNGW系列的总和

从上表看,与本项目有关的的数据是红色字体与兰色字体这两栏,合计数量达到50万面(组)。以隔离开关630A价格1500/台计算,隔离开关的产值达7亿5千万。据2004年对306个企业统计,共生产12KV开关柜245564面,产量在1000面以上的企业有43个,共生产12KV开关柜220922面,占12KV开关柜总量的83.18%.产量在4000面以上的企业有17家,而2003年仅11家,这17家企业已形成规模。他们是:上海超亚电器成套有限公司、深圳市耐吉电器有限公司、厦门ABB开关有限公司、广州白云电器设备有限公司、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天水长城开关厂、山东泰开电气有限公司、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合力开关有限公司、大全集团有限公司、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天灵开关厂、泰豪科技(深圳)电力技术有限公司、陕开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中山市明阳电器有限公司、锦州第一开关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上公司为我们的潜在客户。这个数据是2004年的,国家2001年到2005年电网投资规模为6000亿。从2006年开始到2010年,国家电网和南网公司规划总投资规模超过1.2万亿,平均每年达到2400亿。因此可以判断目前隔离开关的市场远大于7亿5千万。
根据高压开关协会2005年统计资料,2004年高压开关行业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507.23亿,产品销售收492.7亿元,工业增加值134.76亿元,实现利润总额39.08亿元,其中高压开关部分为21.33亿元。
根据高压开关协会的数据统计:
1单位(万元)

2 单位(万元)

3

综合上述3个表的统计数据,输配电设备市场规模及利润率处于较好的状态,而且目前隔离开关的主要原材料电解铜的价格有较大回落,相应的利润空间会有一定的增长。

权威部门的预测分析:国际能源署预测2001~2030年全世界范围内的能源投资将达到10万亿美圆,中国的能源投资将达到2.3万亿美圆,其中的80%即1.84万亿美圆将用于电力发展,平均每年投资约为5096亿元人民币。另一种预测是2003~2010年输配电行业每年投资将达到3294亿元,2010~2020年这一投资为年均4528亿元。在2010年之前我国电力投资平均年增长率将达25%,而2004年为35%。预计2004年新增装机容量4100万kW,全国装机容量达4.32亿kW。2005年新增装机容量6000万kW。到2010年可达6.5亿千瓦,2020年可达9.5~10亿千瓦。受到电力投资总量(包括电网的持续改造投资)增长的拉动和结构性调整需求的影响,输变电行业景气周期延续可望持续20年,相关的主要产品变压器和高压开关设备生产企业将迎来高速增长的黄金期。
在社会资金大量流向电源建设时,电网投资却急剧下降,2003年下降到30%左右,2004年上半年仍是低水平,这部分电网投资的欠账今后几年是要补上的。
统计资料表明电气设备的70~80%是用于非电力部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给电气设备制造业带来了更大的商机,如建筑业、交通、冶金、石化、制造业和城市化等。到2020年我国的GDP比2000年翻2番,GDP的增长必定带动电力建设的增长。
随着科技的发展,原来15~20年的电网设备更新周期已经缩短,每5年就要更新50~60%的设备,其他用户的更新周期有的还要短。
现在我国发电设备装机容量及发电量均占世界第二位,近年来每年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由占全世界每年新增容量的1/5增到1/3,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气设备市场。我国输变电行业市场广阔,增势强劲,前景乐观。

隔离开关的技术分析:
隔离开关的核心是导电部分,导电部分的质量决定了整个隔离开关的质量。导电部分由三对动静触头组成,动触头由2片冲压成型的铜板加铰接装置和压紧弹簧制成,属于标准产品,各生产厂家的工艺及质量相差不大。质量的关键在于静触头。目前市场上有少数的的生产厂家生产小负荷(单件成品质量在2kg以下)静触头采用整体铸造和整体锻造的生产工艺,绝大部分生产厂家采用的是型材拉制再金加工或型材分割焊接再金加工的生产工艺。大负荷(单件成品质量在2kg以上)静触头基本采用铜材分割焊接的生产工艺。这样在目前的开关使用过程中存在这样的问题,除部分厂家的小负荷产品外,绝大部分产品有电阻过高,使用过程中发热量超标的现象。
高压隔离开关运行分析及其完善化探讨——崔景春》的论述,高压隔离开关在运行中所反映出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多年来所存在的4类问题,即瓷瓶断裂、操作失灵、导电回路过热和锈蚀。如果这4类问题不能得到彻底解决,高压隔离开关的运行可靠性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
高压成套开关设备的发展研究——涂大石》的论述,输配电设备载流故障(占所有事故的2.3%,开关柜占其中77.8%)。主要集中在12~40.5kV中压开关设备上,触头过热,引线过热,常扩大为绝缘事故。主要是由于插头接触不良、插头偏心等原因导致过热,以致起弧烧坏设备。
上述论述指出了开关在使用过程中严重发热的现象,只指出了装配的精度以及加工精度造成导电不良。实际上还存在以下缺陷:1、焊接材料与触头本体材料不一致,造成电阻率偏大。2、焊接过程中,不论焊接技术如何完善,或多或少存在焊接变形,导致本体之间有微小的间隙,缩小了导体的截面积,造成电阻率偏大。3、焊接的触头如果多次开合操作,有几率会脱焊。4、满负荷运转时,严重发热,会融化导线的绝缘层,造成短路事故;会加速相关电子监控设备与部件的老化,影响正常的工作。
根据国家电力公司发输电运营部《关于开展高压隔离开关完善化工作》的通知,目前对隔离开关的完善化工作得到普遍的重视。这期间推出整体铸造的大负荷导电铜触头会受到行业的关注。
据了解,目前在国内市场上整体铸造的大负荷导电铜触头根本没有。原因是铸造技术没有突破,在国内现有的厂家和研究机构对纯铜大件的铸造没有好的办法,气孔、冷隔、缩松、夹砂、苍蝇脚等铸造缺陷均有发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现在本人的家庭成员掌握了纯铜整体铸造技术,可以制作出单件成品质量2kg以上的纯铜导电触头铸件。

铜触头实物照片

上图左边为一大负荷开关铜触头,整体铸造后金加工制成,成品质量为6.5公斤。当时的情况是河南长葛市长葛开关厂无法制作的产品,我们从技术角度突破,将此产品试制成功。
(河南长葛市长葛开关厂简介:是国内最早采用整体铸造工艺制作导电铜触头的企业,原为专业生产铜触头的厂家,常规产品630A1000A1250A铜触头合格率在60%--70%左右,后借铜触头的性能优势,向高压开关整机行业转型。)
整体铸造导电铜触头有以下优点:1、电阻低于行业整体水平;2、整个零件是一个整体,相对于焊接式铜触头避免了脱焊断裂的现象;3、相对于焊接式铜触头在焊接过程中出现轻微变形,影响装配精度,导致接触面积偏小的问题,整体铸造铜触头最后工序为上专用夹具金加工,整体尺寸精度高,对装配精度的影响小。4、满负荷运转时,发热量低于目前市场上同类产品,对相关电子监控设备与部件的影响较小,延长了开关设备的使用寿命。5、输变电过程中电路损耗小,对用电量大的企业特别有益。
(资料:我国输电线路损耗从1977年的约10%下降到2007年的6.85%,距离发达国家平均6%的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其中日本、德国在2002年综合线损分别为4.75%和4.74%。)
产品成本分析:
以最常用产品GN30-12/630隔离开关为例,主要部件明细如下: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价(元)

备注

1

导电静触头
6
48
包含加工费用

2
导电动触头
3

50

3
绝缘子(中间3个)

3

50

4

绝缘子

6
25

5
传动机构

1
130

6

底座
1

40

7
紧固件

1
15

8

装配工时

1/
20

9
合计
943

GN30-12/630的市场价格在1300/台,预计扣除税务、管理费用、还有其他杂费,每台利润在270元左右。这是目前市场上用量最大的产品,利润率相对较低,大负荷产品(超过2000A)的毛利率可以达到40%。目前的优势在于市场上找不到采用整体铸造工艺生产的大负荷触头组装起来的隔离开关,电阻率普遍偏大,满负荷运转时,出故障几率很高。我们采用整体铸造的触头生产大负荷隔离开关,在导电性这个主要性能参数上可以盖过国产的全部同类产品。在质量上有绝对的竞争力。
项目投入分析
设备投入:6140普通车床4台、万能铣床2台、立钻2台(最大钻孔直径在50以上)、摇臂钻1台(最大钻孔直径在50以上)、100吨冲床1台、3吨行车一台、电焊机2台。
工艺装备投入:车夹具20--30副、铣夹具10-20副、相关刀具100套(是损耗品)、砂箱100对、铸工型砂30吨、坩埚10个(是损耗品)、熔炼工具一套、熔炼炉三座、烘箱一座。
原材料投入:紫铜6/月、一级焦碳9/月、隔离开关其他配件500套。
其他投入:生产厂房1500平米、生活设施、劳保设施、办公设施
以上投资以年产值1000万为基数。
目前市场上隔离开关行业的结算方式,以2-3个月为一结算周期,流动资金将成为本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因数,根据1000万的产值,每季度费用为250万,则流动资金要在300万,才能满足正常经营。加上项目前期的基本投入,预计整个项目要正常运转需要资金500万。

注:1、本项目分析报告涉及货币名词未说明单位币种的,均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
    2、本文版权归作者所有,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3、附件为项目报告word格式文档

   联系方式:
QQ:280093660
MSN:280093660@qq.com
e-mail: 280093660@qq.com

有兴趣的朋友可与我联系。

网友:
可否考虑初期机加工部分找可靠的厂家外协?这样应能减少些投资,以后可根据市场情况在决定是否增加机加工部分的投资。
现在经济不景气,初期投入尽量少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情况可以考虑!不过由于是纯铜加工,加工废料价值也很大,必须回收,如果和其他材质混杂,会造成很大的差价,长期外放划不来。
可以考虑这样的情况,根据定单添置设备,这样保证投资都用在刀刃上,而且不会造成产能浪费。不一定要一步到位。

网友:
支持杭州学徒,祝你马到成功

网友(2010-01-11):
看了师兄的项目分析报告 回头看看自己的 简直不堪入目  深入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