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载荷变化量大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8-09-26):
我用车床改了一台液压推进的钻床,主轴方向是一个动力头,有三支25的钻花,液压推进在大拖板方,进给过程中出现了三支钻花一起加工时阻力大速度慢,出来1到2支钻花后,阻力降低速度加快使最后一支钻花断了,有没有办法让进给中不论阻力大小都能均速进给的办法啊???现使用的一个15MPa的叶片泵,溢流阀,电磁换向阀,两个节流阀(进回油路各一个)缸径100

网友:
在回油路(靠近油缸出口)加一调速阀(工进时候用)可改善由于载荷变化引起钻头的前冲现象。

网友:
载荷变化量大  主要原因可能是压力不稳定  叶片泵 系统压力稳定性有限。

进回油加节流阀可起到一定的调速效果,但不如调速阀好。

建议 :
叶片泵后加比例减压阀 调压;油缸可采用双作用缸,推拉的活塞面积相同。
进出油口加调速阀 控制进给速度。

网友:
加背压阀,负载变小时,提供阻力。

网友:
改油缸成本高了,进出油口再加调速阀似乎有点累赘。羚版的建议是应该考虑的。

网友:
同意羚版建议,以后这样情况建议选用恒功率变量泵

楼主:
谢谢各位给我的建议,我想在换向阀上加一个叠加式的电磁单向调速阀,在钻花要钻穿工件时起动调速阀,减少进油腔的供油量,让速度变慢下来,行不行,同志们给个意见嘛!!

网友:
有个土的掉渣的办法可以试一试, 在油缸回油口加个有个小孔(2毫米以下)薄片,可以有效地防止油缸的前冲.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品牌好坏也很重要,你的想法不正确,必需安装的回油腔,这是需要背压产生,使系统平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回油上有个节流阀的啊,还要加一个调速阀的吗?不用电磁控制的调速阀吗?是不是在回油路上有背压就可以了啊,在回油路上加个溢流阀也可以产生背压的啊,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
也可以,调速阀只在你工进用,节流阀可调整快进的速度,你可去查书比较一下节流阀和调速阀的具体差异。我用过一家品牌的电磁控制的调速阀,不稳定。溢流阀你怎么去控制工进速度快慢?我没这样用过。

网友:
我在自己的设备上,工进时用调速阀还可以,但要注意流量与系统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