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形粘贴到WORD里打印时线条变形怎么办?---请教

楼主(2008-09-26):
经常遇到这个问题,一直没找到太好的办法,就是将CAD图形粘贴到WORD里后,打印时线条变形成断断续续的怎么办?

网友:
将CAD内的图形放得尽量大一些,并且重新生成后再复制到剪贴板内,然后再贴到Word里面试试。我每次都这样做,都很成功,没有遇到过你所说的问题。

网友A:
用软件:BETTERWMF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
我在将cad的图形复制到word时又遇到一个布局难的问题,就是图形变得很小(框大图小,不能通过拉框的角来达到理想的布局),不知道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软件:BETTERWMF

大侠,我没用过这个软件,是简单的小软件吗?

网友:
是的 ,你在网上找找好了,很好用的:可以改CAD的黑色背景为白色的,可以改变线的宽度,等等

楼主:
我的手里有一个(同事给的)可以免费使用30天的,今天用了几下,挺好的。如果哪位大侠手里有免费版的,传个,多谢。

楼主:
刚从网上下的,分享下。

网友C:
好用吗??有使用的一些技巧什么的吗??

网友D:
把图改成图片格式,在修改,想多大就能变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用吗??有使用的一些技巧什么的吗??

我使用它就是用来截图,很简单,只要在截图前先把该软件打开既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图改成图片格式,在修改,想多大就能变多大啊。

不是大小,如果直接将cad图形考到word里,那么图形的“白边”太大;如果先将cad图形考到画图板里,然后再考到word里,“白边”没了,但是打出来的图形的线条断断续续的。

网友:
一般在CAD里放大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使用它就是用来截图,很简单,只要在截图前先把该软件打开既可。

我也这么renwei

网友(2008-12-22):
没那么麻烦,cad中另存为wmf格式,word中插入wmf文件即可.

网友:
哈哈,CAD中放大截图后,进入WINDOWS自带的画图里,再框选一下,再粘贴在WORD里就搞定啦,不用额外的软件呢

网友E:
回复 楼主:

在WORD里面进行图片编辑嘛,双击就有一个长条出来,用对角剪切减去不要的部分在拉大,不过这样打印出来效果不好。

网友:
可以直接在CAD里面输出图片,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WORD里面进行图片编辑嘛,双击就有一个长条出来,用对角剪切减去不要的部分在拉大,不过这样打印出来效果不好。
如上所讲的~~最简单了

网友:
社区里有这资料。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0051&extra=page%3D1

网友(2009-02-01):
试试看用得麽ie

网友:
呵呵,lz问题解决了吗??
需要我给你支招不??

网友(2009-05-27):
不知怎么用,我是经常要粘贴的,先谢耶稣爱子了,过会我去试下

网友:
我觉得复制-粘贴最合适,但是就是和楼主有同样的毛病,如何解决请高手帮助

网友:
向大家极力推荐:不用什么软件,在cad中输出wmf格式,保存wmf格式图片,然后word中插入wmf格式的图片,颜色、线宽都能体现出来,而且背景会变成白色的。很方便,有时也可也直接用wmf格式交流,只要装了xp的计算机就能浏览,非常方便。

网友:
在WORD里面进行图片编辑嘛,双击就有一个长条出来,用对角剪切减去不要的部分在拉大,不过这样打印出来效果不好。
引用 网友E:

就这招最简单了,长期使用这招,建议大家采用!

网友:
刚从网上下的,分享下。
引用 楼主:
不错呢~~支持

网友:
我一直都是直接复制到WORD里,再用图片编辑下就OK的,打印时不曾出现过你的问题,建议你检查打印机

网友:
一只乌鸦坐在树上,整天无所事事。一只小兔子看见乌鸦,就问:“我能象你一样整天坐在那里,什么事也不干吗?”乌鸦答道:“当然啦,为什么不呢?”于是,兔子便坐在树下,开始休息。突然,一只狐狸出现了。狐狸跳向兔子……并把它给吃了。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要想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你必须坐(做)得非常非常高。 yingyangkuaixianlm
五粮液黄金酒 龙大社保 五粮液黄金酒 五粮液 五粮液 五粮液黄金酒 龙大食品 五粮液黄金酒

网友:
谢谢回复。
我在将cad的图形复制到word时又遇到一个布局难的问题,就是图形变得很小(框大图小,不能通过拉框的角来达到理想的布局),不知道怎么办。

引用 楼主:

WORD里有图片工具里面有个裁剪工具,把不要的框剪掉,把图再放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