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有波纹线 、折断线等特殊线型么---请教

楼主(2008-09-26):
SW中有波纹线  折断线等特殊线型么?

网友:
有呀,都是可以自己定义的呀

网友:
有呀,在"插入"-"工程视图"中

网友:
有的。你找找看,在插入里面有这个东西

楼主:
SUMSUN185同学,可能是我没有描述好, 我指的不是你的截图上的中断线, 我说的是2D图纸中的辅助线型,譬如说在SW的2D图纸中,虚线的代码是A,0.25,-0.125,中心线的代码是A,1.25,-0.25,0.25,-0.25,但是我一直找不到折线或者波浪线这些线型,或者这些特殊线型的代码。

网友:
SW中线型定义

SW中线型定义与CAD中的定义有点不同,请见“工具”-“选项”对话框中的“文件属性”-“线型”

楼主:
还是没有 继续等待

网友:
其实sw中和cad中的线型都是一样可以自定义的
sw的自定义文件保存在:安装目录\lang\chinese-simplified\*.sldlin中,
用户可以自己定义各种线型(但是有的线型我还没有研究成功)
如图:
其实这个文件和cad中的线条定义文件是一样的,改一下头上两行和后缀就可以了,用笔记本编辑

楼主:
谢谢 正是我在找的文件

网友(2013-05-06):
看看是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