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钢材?

楼主(2008-09-26):
要求:能耐腐蚀,同时在骤冷骤热条件下,不会受损?温度大概从常温到300度骤变。

网友:
您给的条件太少,例如骤变环境等,还有钢材应用环境

楼主:
就是想把该钢做一个反应器,里面有微酸的反应物,先把油浴加到300度,然后直接把该反应器从室温放入油浴,不知道反应器受的了不?

网友:
你量大的话
可以打电话钢厂去定做你的钢材
现在有钱什么都能做
上天入地都可以的.
上太空,买舰艇,坐潜艇.

我的意思就是你想别人能达到你的钢材目的,除非市场上有或者量大.
你这特殊钢是量大,可以买到.
你说我就要一点,不花钱,那你只能勉强买替代品
希望你能找到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现在我们做样机也一样的,找不到自己合适的材料,真的很为难的

楼主:
4Cr5MovSi 怎么样?

网友(2009-01-14):
ToughMET 3 AT 110 你可以看看这个材料,高温性能相当好,机加性能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