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江专机给一动力头的丝杠换了轴承,攻进时出现了爬行---求助

楼主(2008-09-26):
我部用的宁江专机,其动力头是用运动方式是步进电机带的滚珠丝杠。在9月1日时,给一动力头的丝杠换了轴承,但当时原装的轴承是7602030,我部库房没有就换作了,NSK的7206,但就在23日时,出现了该动力头镗出的空的粗糙度一点都不好,达不到工艺要求。检查发现,该头在快速前进时正常,但在攻进时出现了爬行。

请教高手可能是什么原因,我们该怎么做?

谢谢!

网友:
没有看到结构,不好分析

一般来说,低速状态下爬行,跟三个因素有关:
1,导轨本身配合有问题。不知道你的设备导轨是什么结构的。传统结构,需要把压板刮研好。
2,丝杠问题。丝杠的精度或者预紧力不对。或者丝杠在安装或者调整过程中被搞弯了,等等。
3,丝杠两端的轴承有问题。如果是普通的滚珠轴承,相对简单些。如果是角接触轴承,需要合理的预紧力。

等等。
总的来说,这种情况需要逐一排查每种可能。先从可能性最大的方面动手。

爬行,与轴承质量关系好像不大。但是运行精度与轴承关系非常大。我遇到过主轴死活也调不出来的情况。最后怀疑了一下轴承。最终发现,那批轴承是翻新轴承,采购被骗了。

以上只是思路。

网友:
主要是丝杠间隙调整不到位
小量切削还可以,大的明显反映出问题的

网友:
估计是预紧力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