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齿轮该怎么装配

楼主(2008-09-26):
伞齿轮该怎么装配,请教高手

网友:
伞齿轮装配理论上是两齿轮相啮合齿面接触斑点为百分之七十以上.通过调整垫片的厚度,来调整两齿轮啮合间隙,间隙不能过大,过大了齿轮的牙齿要打坏,过小了要卡死,装配好以后用手转动伞齿轮一周,刚好是不松也不紧,注意一定要能转一圈以上没有卡死,因为伞齿轮在制造过程中齿圈跳动也有一定的偏差,在转一圈过程中有的地方松,有的地方紧,以紧的地方调整,但是在装配之前,一定要看看伞齿轮的齿面有没有磕碰,有的话一定要清理干净,

网友:
伞齿轮制造时是配对生产的,
我想设计时图纸应有该配对齿轮副的侧隙,
如果装配刚好不卡阻,工作是高速运转温度升高也可能出现干涉,从而产生震动噪音。

网友(2010-11-20):
你是格林森?还是克林根贝尔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装螺伞调整齿轮啮合印痕的 问题 ,一句两句表达不清楚 ,找相关资粮看一下就 知道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学习到了!

网友(2011-02-21):
非常感谢  学习了 我想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