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化玻璃用什么刀才能割?

楼主(2008-09-26):
请问各位大师~钢化玻璃用什么刀才能割~谢谢!

网友:
好像,钢化玻璃是不能分割的。

如果你需要一块钢化玻璃,必须先裁好尺寸,然后去钢化。
所以,钢化玻璃相当于都是定做的。

网友:
2楼对的。近期家里面装修,就是先测量尺寸、切割,最后才去钢化处理

网友:
1 钢化后的玻璃不能再进行切割,和加工,只能在钢化前就对玻璃进行加工至需要的形状,再进行钢化处理。

  2 钢化玻璃强度虽然比普通玻璃强,但是钢化玻璃在温差变化大时有自爆(自己破裂)的可能性,而普通玻璃不存在自爆的可能性。

网友:
根据我们工程经验,二楼说得对!

网友:
装修的时候装修师傅就教俺了,先量好尺寸下好料再钢化,钢化后就不能加工了.

还有,角上不能碰的哦,很容易就碎了

网友:
一句话,不好割

网友:
我曾看到有人想将一块大钢化玻璃裁小,玻璃刀一划,才轻轻一敲,这块玻璃从划线向两侧立马破裂成无数黄豆大小的碎块。

网友:
所谓钢化玻璃,就是有强大内应力的玻璃,你一划开,就卸荷了,崩碎了。

网友:
不过我看到有人在钢化玻璃上打孔的,愣是没有开裂哦

网友:
真的阿,就是这样的

网友(2008-10-26):
回复 网友A:

可能不是真的钢化玻璃。

网友(2009-02-02):
玻璃是非晶体,是可以切割的。钢化玻璃是晶体或微晶体,是不可以切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