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MnTi渗碳淬火后的渗碳层和心部金相组织有哪些?

楼主(2008-09-26):
请问:
20CrMnTi渗碳淬火后的渗碳层和心部金相组织有哪些?

谢谢!

网友:
渗碳后淬火,表层和心部得到什么样的组织,这样要看你零件的有效厚度和淬火剂的冷却性能,从表层到心部组织能出现的状态大概如下:
1、M+残A+K——M+残A——针M+板M——板M
2、M+残A+K——M+残A——针M+板M——板M——板M+F
3、M+残A+K——M+残A——针M+板M——板M——板M+F——F+T
表面一般是残余奥氏体+马氏体+碳化物(有时无)的混合组织,心部是低碳马氏体、低碳马氏体+上贝氏体、或低碳马氏体+上贝氏体+铁素体的混合组织,依零件截面厚度不同、淬火冷却性能差别而不同。

楼主:
谢谢上面这位回答的这么详细! 因为我是刚学习金相组织,不知道你说K具体的是什么组织

网友:
K是共晶碳化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