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装配图剖面线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26):
在装配工程图零部件中剖面线的方向一致的,不知道怎么可以改成错开呢。

网友:
在sw中,剖面线随材质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剖面线的的倾斜角度是可以自己定义的,不知道楼主想要什么样的

网友(2008-12-28):
楼主应该材质没选好。

网友:
去掉材质剖面线后,可自定义选剖面线

网友(2009-02-01):
去掉材质剖面线后,可自定义选剖面线
很队

网友(2009-03-31):
右键点击你不满意的剖视区,在弹出的对话框里改动掉默认的剖线即可。

网友A(2010-01-20):
楼主的意思是在装配图里相连的两个零件剖开后为了表达不是同一个零件,其剖面线的密度不一致
我的作法是点击你不满意的零件剖视,在弹出的对话框里改动掉默认的剖面线比例

楼主(2010-12-14):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答。

网友(2014-04-01):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在装配图里相连的两个零件剖开后为了表达不是同一个零件,其剖面线的密度不一致
我的作法是点 ...

现在还是只能手动修改么....
不同零件剖面线比例还是不能自动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