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材料的塑性和韧性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9-26):
常常看到材料的塑性和韧性。那么金属材料的塑性和韧性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简单说来塑性指材料在外力作用下发生塑性变形的能力;韧性指材料抵抗冲击载荷的能力,也即材料承受冲击载荷时迅速产生塑性变形的能力。

网友:

塑性就是经过受力变形程度的能力。韧性是屈服极限后不受力恢复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