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有噪声标准吗,如何测试?

楼主(2008-09-26):
请教各位大侠,轴承有噪声标准吗,如何测试?

网友:
国家标准不太清楚

其他信息:

SKF噪音与振动测试机

除了刚性、载荷能力、速度限制和使用寿命等基本的轴承要求外,低噪音和低振动在大多数应用场合中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此外,不稳定的轴承零件、轴承圈和球的局部缺陷或轴承中的尘粒都可能在应用中引起噪音。所有这些轴承质量问题都可以通过QTC的轴承振动设备来测试。

高技术分析与频率分析(FFT)等测量方法以及进一步的高级分析等均可找到故障。光谱屏蔽有助于在特定的客户应用场合中优化轴承性能。

这些设备的测试结果也能被有经验的专家用来查找有缺陷的制造步骤(例如没有珩磨)。

采用全球QTC校准系统确保了所有振动设备均按国际标准运行。

网友:
洛阳轴承研究所和杭州轴承测试中心以及大连轴承仪器厂,有专门生产轴承振动测试设备,分为加速度和速度型测量,每种测量一般分为三个频段:低频对应轴承的椭度,中频对应于轴承的波度,高频对应于轴承的粗糙度,还有异音测量,均有国家标准。分别是轴承(球,滚子)的测量技术标准,规定了具体规格轴承的振动值,确定轴承的综合质量,有一些比如日本nsk噪音很低,确定为静音轴承,他们的振动值甚至超过了skf的质量。

楼主:
多谢两位指点。

网友:
用于家电的小球,很多国产的噪音很低,不亚于NSK等日系产品,这年头,外方在国内的代工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