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几张8×4后翻自卸的三维效果图

楼主(2008-09-27):
先传内藏液压缸的

楼主:
再来一个更大的

车箱内8.5米长

网友:
横向稳定机构的位置还可往前移,应该是越靠前横向稳定的效果越好。

楼主:
billow版主是做汽车的吗
那个稳定架的位置是从多方考虑的,不是越往前越好
就是单纯从理论上算,也是和重心位置有关的,不能一味地往前移

网友:
这个横向稳定机构只是解决了车厢和底盘之间的稳定关系,还应该考虑整车在复杂环境工作时的稳定情况。

网友:
全功率取力器全功率取力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过重车的举升系统,不过没仔细分析过横向稳定机构的理论计算,只是粗略想到越靠前力臂长,所以感觉越靠前横向稳定的效果越好。samsun185,你的理论计算依据是什么?考虑那些因素?

楼主:
这个机械是在举升过程中才起作用的,随着升角的加大,货的重心的位置也在变动(当然也和所载货物有关)
主要就是这个机械着力点和重心的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解说详细点,有什么参考例子吗?

楼主:
哈哈
版主还真较真
好吧,说说它的运算方法吧

就以我们发上去的这款车为例:
根据我们的车身长度和后轴的加工精度,车箱前部(液压油缸的位置)左右摆幅是±3.5mm(不考虑材料的变形),当然液压缸是允许有一定的摆幅的,可以查阅相关品牌的说明。
加上防摆架以后这个摆幅就被控制在更小的范围之内,至于安在什么位置,主要就防摆架的加式精度和油缸允许的摆幅有关。越靠前加工精度要求就越低,相应的成本也就低。但是越靠前这个防摆架的尺寸也就越大,占用的空间越大,副架和底架就要留出相应的空间。
这个空间的大小要受几个因素的影响:车架强度,油路布置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samsun185 ,你回复的是布置考虑的空间问题,从你新的解释里看与我的看法应该说是一致的,在空间位置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靠前。但你在四楼回复“从理论上算,也是和重心位置有关”,能解释一下理论上怎么算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urmqone,欢迎你的讨论,能详细一点说说你的观点吗?

网友(2011-09-23):
版主还真较真
看了哈长点知识

网友(2012-01-08):
稳定性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