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创建面域?---求教

楼主(2008-09-27):
我初学的  怎样创建面域

网友:
REG确定面域数量,然后布尔定律确定图形..不知道能不能理解.

楼主:
还是不能理解   帮忙在说的详细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入命令:REGION

网友:
REG就可以了 ,好多命令可以简化的!!

网友:
试试boundary命令

网友:
boundary命令是做什么的??

网友:
reg就可以了,你在命令行中键入就可以了

网友:
感觉bo要强大点,reg常用用的人多一点

网友(2009-04-22):
reg,bo都行,但bo可保留原来的图形。

网友:
输入 reg  或 bo  然后选图形,图形要是封闭的才能形成面域

网友:
在同一平面内,使用组合命令,将需要创建的边线组合成一个密封循环,然后使用面域命令就可以了。一定要是封闭的,端点与端点重复。

网友(2009-05-25):
面域是具有物理特性(例如形心或质量中心)的二维封闭区域,可以将现有面域组合成单个、复杂的面域来计算面积。

面域是使用形成闭合环的对象创建的二维闭合区域。环可以是直线、多段线、圆、圆弧、椭圆、椭圆弧和样条曲线的组合。组成环的对象必须闭合或通过与其他对象共享端点而形成闭合的区域,

面域可用于

应用填充和着色
使用 MASSPROP 分析特性(例如面积)
提取设计信息,例如形心

可以通过多个环或者端点相连形成环的开曲线来创建面域。不能通过开放对象内部相交构成的闭合区域构造面域:例如,相交圆弧或自相交曲线。

也可以使用 BOUNDARY 创建面域。

可以通过结合、减去或查找面域的交点创建组合面域。形成这些更复杂的面域后,可以应用填充或者分析它们的面积。

使用 UNION 组合的对象:

使用 SUBTRACT 组合的对象:

使用 INTERSECT 组合的对象:

网友:
查看 CAD帮助   可能更明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