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售一款比例阀,在实际应用中出现了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27):
目前我们销售了一款比例阀,是集成式的,参考信号是4~20mA,在实际应用中出现了问题,此阀在输入20mA时,开始换向,在14.5mA时,液压缸运行极不稳定,在12mA时,才开始移动。请教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会不会是阀设置问题,死区太大了

网友:
供电的极性是否正常?

网友:
通常4mA换向,然后随电流增加流量逐渐增大。听博士的,检查一下接线。

楼主:
嗯,线路都是没问题的,而且供电电源也都没问题。使用是PLC控制,可是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电控设计是个老教授,也在考虑呢,能不能是液压方面的问题呢?

网友:
路过来看看,具体的使用情况不是很详细,可以致电4008836588与我公司专门搞比例阀开发的工程师详细聊聊,谢谢!

网友:
你是销售哪个代理商的比例阀。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现在问题已经搞清楚了,客户用的是IPC控制的,问题出现是因为它的接地方式出现了问题,结果导致了,线号收到强烈的干扰,使比例阀不能很好的控制。就出现了上述的现象。我还以为是液压装配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