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冲压模具设计资料

楼主(2008-09-27):
我们厂的冲压模具设计组力图,包含着设计师的理念和心血,现在和大家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能否请LZ对该模具稍加解释

网友:
轴承运转中检查与故障处理

运转中的检查项目有轴承的滚动声、振动、温度、润滑的状态等,具体情况如下:
一、轴承的滚动声
  采用测声器对运转中的轴承的滚动声的大小及音质进行检查,轴承即使有轻微的剥离等损伤,也会发出异常音和不规则音,用测声器能够分辨。
二、轴承的振动
  轴承振动对轴承的损伤很敏感,例如剥落、压痕、锈蚀、裂纹、磨损等都会在轴承振动测量中反映出来,所以,通过采用特殊的轴承振动测量器(频率分析器等)可测量出振动的大小,通过频率分不可推断出异常的具体情况。测得的数值因轴承的使用条件或传感器安装位置等而不同,因此需要事先对每台机器的测量值进行分析比较后确定判断标准。
三、轴承的温度
  轴承的温度,一般有轴承室外面的温度就可推测出来,如果利用油孔能直接测量轴承外圈温度,则更位合适。通常,轴承的温度随着运转开始慢慢上升,1-2小时后达到稳定状态。轴承的正常温度因机器的热容量,散热量,转速及负载而不同。如果润滑、安装部合适,则轴承温都会急骤上升,会出现异常高温,这时必须停止运转,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根据大量测试数据,表4-1列出了各种机械中轴承工作时外圈温度的平均值,以供参考。由于温度受润滑、转速、负荷、环境的影响,表中值只表示大致的温度范围。使用热感器可以随时监测轴承的工作温度,并实现温度超过规定值时自动报警户或停止防止燃轴事故发生。
四、润滑
(一)轴承润滑的作用
  润滑对滚动轴承的疲劳寿命和摩擦、磨损、温升、振动等有重要影响,没有正常的润滑,轴承就不能工作。分析轴承损坏的原因表明,40%左右的轴承损坏都与润滑不良有关。因此,轴承的良好润滑是减小轴承摩擦和磨损的有效措施。除此之外,轴承的润滑还有散热,防锈、密封、缓和冲击等多种作用,轴承润滑的作用可以简要地说明如下:
a.   在相互接触的二滚动表面或滑动表面之间形成一层油膜把二表面隔开,减少接触表面的摩擦和磨损。
b. 采用油润滑时,特别是采用循环油润滑、油雾润滑和喷油润滑时,润滑油能带走轴承内部的大部分摩擦热,起到有效的散热作用。
c. 采用脂润滑时,可以防止外部的灰尘等异物进入轴承,起到封闭作用。
d. 润滑剂都有防止金属锈蚀的作用。
e. 延长轴承的疲劳寿命。
(二)脂润滑和油润滑的比较
  轴承的润滑方法大致分为脂润滑和油润滑两种。为了充分发挥轴承的功能,重要的是根据使用调减和使用目的,采用润滑方法。表4-2示出脂润滑和油润滑的优缺点。
(三)脂润滑
  润滑脂是由基础油,增稠剂及添加剂组成的润滑剂。当选择时,应选择非常适合于轴承使用条件的润油脂,由于商标不同,在性能上也将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必须注意。轴承常用的润滑脂有钙基润滑脂、钠基润滑脂、钙钠基润滑脂、锂基润滑脂、铝基润滑脂和二硫化钼润滑脂等。轴承中充填润滑脂的数量,以充满轴承内部空间的1/2-1/3为适宜。高速时应减少至1/3。过多的润滑脂使温度升高。
(四)润滑脂的选择
  按照工作温度选择润滑脂时,主要指标应是滴点,氧化安定性和低温性能,滴点一般可用来评价高温性能,轴承实际工作温度应低于滴点10-20℃。合成润滑脂的使用温度应低于滴点20-30℃。根据轴承负荷选择润滑脂时,对重负荷应选针入度小的润滑脂。在高压下工作时除针入度小外,还要有较高的油膜强度和极压性能。根据环境条件选择润滑脂时,钙基润滑脂不易溶于水,适于干燥和水分较少的环境。
(五)油润滑
  在高速、高温的条件下,脂润滑已不适应时可采用油润滑。通过润滑油的循环,可以带走大量热量。
粘度是润滑油的重要特性,粘度的大小直接影响润滑油的流动性及摩擦面间形成的油膜厚度,轴承工作温度下润滑油的粘度一般是12-15cst。转速愈高应选较低的粘度,负荷愈重应选较高的粘度。常用的润滑油有机械油、高速机械油、汽轮机油、压缩机油、变压器油、气缸油等。
油润滑方法包括:
a. 油浴润滑
  油浴润滑是最普通的润滑方法,适于低、中速轴承的润滑,轴承一部分浸在由槽中,润滑油由旋转的轴承零件带起,然后又流回油槽油面应稍低于最低滚动体的中心。
b. 滴油润滑
  滴油润滑适于需要定量供应润滑油得轴承部件,滴油量一般每3-8秒一滴为宜,过多的油量将引起轴承温度增高。
c. 循环油润滑
  用油泵将过滤的油输送到轴承部件中,通过轴承后的润滑油再过滤冷却后使用。由于循环油可带走一定的热量,使轴承降温,故此法适用于转速较高的轴承部件。
d. 喷雾润滑
  用干燥的压缩空气经喷雾器与润滑油混合形成油雾,喷射轴承中,气流可有效地使轴承降温并能防止杂质侵入。此法适于高速、高温轴承部件的润滑。
e. 喷射润滑
  用油泵将高压油经喷嘴射到轴承中,射入轴承中的油经轴承另一端流入油槽。在轴承高速旋转时,滚动体和保持架也以相当高的旋转速度使周围空气形成气流,用一般润滑方法很难将润滑油送到轴承中,这时必须用高压喷射的方法将润滑油喷至轴承中,喷嘴的位置应放在内圈和保持架中心之间。
(六)固体润滑
  在一些特殊使用条件下,将少量固体润滑剂加入润滑脂中,如加入3~5%的1号二硫化钼可减少磨损,提高抗压耐热能力,对于高温、高雅、高真空、耐腐蚀、抗辐射,以及极低温等特殊条件,把固体润滑剂加入工程塑料或粉末冶金材料中,可制成具有自润滑性能的轴承零件,如用粘结剂将固体润滑剂粘结在滚道、保持架和滚动体上,形成润滑薄膜,对减少摩擦和磨损有一定效果
(七)润滑剂的补充与更换
a. 润滑脂的补充间隔时间
  由于机械作用,老化及污染的增加,轴承配置中所填的润滑基将逐渐失去其润滑性能。因此,对润滑秩需不断补充和更新。润滑剂补充的间隔时间会因轴承的形成、尺寸和转速等而不同,根据运转时间需要补充润滑脂的大致间隔时间。另外,当轴承温度超过70℃的情况下,轴承温度每上升15℃,就要使用润滑脂的补充间隔时间减少一半。双面封闭轴承在制造时已经装入脂,“HRB”在这些产品中使用的是标准润滑脂,共运行温度范围和其他性能适宜于所规定的场合,且填脂量也与轴承大小相应,脂的使用寿命一般可超过轴承寿命,除特殊场合,不需补充润滑脂。
b. 润滑油的更换周期
  润滑油的更换周期因使用条件和油量等不同,一般情况下,在运转温度为50℃以下,灰尘少的良好环境下使用时,一年更换一次,当油温达到100℃时,要3个月或更短时间更换

网友:
好东东,看看!学习了

网友:
很好,但是看不太懂,呵呵

网友:
下了一个,不太懂,看看

网友(2008-10-28):
确实是很不错的资料
值得好好好学习

网友:
比较复杂的,应该是级进模具

网友:
楼主 很好 蛮厉害的

网友(2009-10-28):
有用proe做的图吗?

网友:
看不了也谢一下

网友:
很遗憾权限低了看不到啊

网友(2010-04-26):
非常好的东西,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回复
你太厉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后果

网友(2010-06-25):
先下下来看看,这两天要做课设,参照一下

网友:
好东东,看看!学习了 nnnnn

网友:
谢谢分享,虽然刚接触,但对我影响很大

网友(2010-10-08):
谢谢楼主分享。看得有点发晕了

网友:
很想要啊 !但是就是没权限啊!

网友(2015-01-02):
很想看 可惜资格不够  先留个脚印

网友:
看一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网友(2018-12-03):
没有权限,哪位好心人发一个给我,16630371217@163.com

网友(2019-06-21):
努力攒积分下载资料

网友:
谢谢分享,如果能配个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