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画锥形管螺纹--请教

楼主(2008-09-27):
在一个圆锥面上画螺纹,怎末操作?

网友:
需要做的很准么?
试试投影扫描吧!
我们做发动机
从来不画螺纹的
只在CAD里表示!

楼主:
谢谢,顺便再问一下,用三角形加强肋做出来的肋都是片体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肋是实体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