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铣床回零 未到零位就停止,请各位高手诊断

楼主(2008-09-27):
今天用机床(FANUC铣床)时, X轴回零还没有到零位就停止了, 而且回零指示灯亮
或回零发生超程  。
刚发现的问题,赶快发上来请各位高手诊断。谢谢!

网友:
操作的没有具备初级操作员的基础知识,中国也是很多什么高级工和工程师爱犯的一个小错误。
你买个500万以上的机床就没有中国问题的

网友:
楼上的没睡醒?丢步?

网友A:
解决办法:直接断电,再上电,移出零点,重回就好了。
其中的原因让其他大侠分析吧,小侠我就不罗嗦了。
另外问一句:楼主的是绝对码吗?

网友:
先检查减速开关信号是否正常
灯亮了,就是说那个位置就是零位了,(信号有了当然就停下了),你所说的就是这个位置和正常零位不同,或有时回不了零,一般为行程开关接触不良或损坏,造成减速信号时有时无。
如果你回零时,没有快速,证明减速开关信号常断(一般接的是常闭触点)
如果有快速,也有减速,但还是提示超程,两种情况,一种是放开行程开关后,常闭触点无法闭合(开关损坏),或零点已丢失,造成软限位超程报警,就修改相关参数,重新回零

楼主:
谢谢各位
请了个高手过来修
就是楼上的方法 查信号
结果问题出来了 断路造成
信号时有时无  更换后  一切正常

网友:
这也用找高手?这么简单的问题应该自己动手解决才是,否则你怎么能够进步?(当然如果你是操作工另当别论,如果是电工就不应该了)

网友:
看来要降低标准看问题了。
好机床的关键信号都是冗余且有自诊断能力的。国产的好多都能省就省了,无奈啊。

网友(2012-12-10):
引用 网友A:
解决办法:直接断电,再上电,移出零点,重回就好了。
其中的原因让其他大侠分析吧,小侠我就不罗嗦了。
 ...

同意此说法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

网友:
5楼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