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基碳化硅这种材料的性能

楼主(2008-09-27):
请各种指点:这种材料有什么特性,受温湿度影响如何,刚性  强度等  谢谢

网友(2009-10-26):
复合材料的性能取决于基体和增强体的特性、含量、分布等,其性能有如下的特点:
(1) 高比强度、比模量 复合材料的突出优点是比强度和比模量(强度、模量与密度之比)
高。密度只有1.80g/cm3 碳纤维的强度可达到3700~5500MPa;硼纤维、碳化硅纤维的密度
为2.50~3.40g/cm3,模量为350~450GPa。加入高性能纤维作为复合材料的主要承载体,可
使复合材料的比强度、比模量较基体的比强度、比模量成倍提高。如碳纤维增强环氧树脂的
比强度是钢的七倍,比模量是钢的三倍。
(2) 抗疲劳性能好 材料的疲劳破坏常常是没有明显预兆的突发性破坏,而纤维增强复
合材料中纤维和基体间的界面能够有效地阻止疲劳裂纹的扩展。
(3) 减振性能好 构件的自振频率除了与其本身结构有关外,还与材料比模量的平方根
成正比。纤维复合材料的比模量大,因而它的自振频率很高,在通常加载速率下不容易出现
因共振而快速脆断的现象。同时复合材料中存在大量纤维与基体的界面,由于界面对振动有
反射和吸收作用,所以复合材料的振动阻尼强,即使激起振动也会很快衰减。
(4) 可设计性强 通过改变增强体、基体的种类及相对含量、复合形式等,可满足复合
材料结构与性能的设计要求。
此外,复合材料还可根据不同的组成而具有很高的抗高温蠕变、抗摩擦摩擦等力学性能,
同时还可具有良好的导电、导热、压电、吸波、吸声等物理和化学性能。

网友:
在以铝和铝合金为基体、碳化硅为增强体的复合材料中,又可根据增强体的形态分为长
纤维、短纤维或晶须及颗粒增强复合材料。
碳化硅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SiCp/A1)是目前金属基复合材料中最早实现大规模产
业化的品种,它的密度仅为钢的1/3、钛合金的2/3,而与铝合金;其比强度较中碳钢高、
与钛合金相近而比铝合金高;弹性模量略高于钛合金而比铝合金高得多。此外,SiCp/A1 复
合材料还具有良好的耐磨性能(与钢相似,比铝合金高1 倍),使用温度最高可达300℃~350
℃;可广泛用于汽车和机械工业中制备发动机、柴油发动机的活塞、活塞环、连杆、刹车片
等。
碳化硅晶须增强铝基复合材料(SiCw/Al)是针对航空航天等高技术领域的实际需求而
开发的一类先进复合材料,具有良好的综合性能,如比强度、比模量高,热膨胀系数低等特
点;在200℃ ~ 300℃下,其抗拉强度还能保持基体合金在室温下的强度水平。可用于制造
飞机的支架、加强筋、挡板和推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