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片机冲模具的保存

楼主(2008-09-27):
关于压片机冲模具的保存:
压片机冲模具用好后清洁干净,涂上一层壳牌食品级润滑油,放在定做的不锈钢架上(如照片上)保存(这是一合资药厂某车间的模具保存图的),参见照片,希望对你的模具保存有帮助。

网友:
请问BOSCH箱里是什么工具?是专门用来保养模具的吗?

楼主:
你好,BOSCH箱里是BOSCH-GKF2000全自动胶囊充填机的计量盘和充填杆模具。

网友(2008-11-11):
你好,请问是不是镇江成型机

网友:
回楼上,应该不是镇江机,一般来说这个形式是日本机(HATA,或菊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日本HATA

网友(2009-05-25):
好新的压片机啊,我们公司的很旧啦
冲模倒是买了蛮多的

网友(2009-12-15):
用冲模的塑料保护套,每个冲清洁后防锈油涂了再装一个透明塑料保护套,再装到每套模具整理盒里

网友:
不锈钢架是清洁后从清洗间搬到压片间装冲前时用的吧,保存用塑料套好些

网友:
BOSCH-GKF2000全自动胶囊充填机不错!!

网友:
长见识拉~~~~~~~~~~
      正在寻这方面的资料~~~ 应该是S7的材料.楼主有机会可以合作,我做材料的.
13829742342 林R

网友(2010-02-09):
万万不能粘水或酒精!!后果是短时间生锈

网友(2010-08-30):
不知用的是哪种型号的润滑油?

网友(2010-10-19):
我原来以为放那个塑料盒里与空气不太接触就偷懒了没怎么加油,结果全锈了,倒霉,自己抛光

网友(2013-07-26):
我们公司的模具就是放到油里面

网友(2013-09-15):
楼主的 图片中的 冲头 是 外购的 还是自己做的啊,我做了一套测量 冲头 综合尺寸的检具 ,有兴趣可以联络我哦!或者介绍给你的厂商!
下附图片

网友(2019-06-29):
引用 网友B:
@siralop

有何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