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动回路指点下

楼主(2008-09-28):
能成立吗,液控单向阀,阀心拆了,现在就是不动,或者就是能上不能下,

网友:
应该没问题呀,请 检查13号阀,和电磁阀的得失电情况.

楼主:
我现在搞不明白,这个系统就算11号不换向,应该也能当普通回路来用,现在只能出去回不来了,NG16电液

网友:
这个回路有点问题,11号阀的上面是,A,B口吗?看着应该是,P,T口才对。如果是P,T 口的话,在有杆腔进油的时候,回路走得是,T到A吧,反向?

网友:
液控单向阀阀芯拆除后,A,B腔通过控制口直接连通了。

网友:
油路画得让人有点费解,油缸不动,13号阀卡死,或者背压太高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不要11号阀不行吗??

网友:
差动啊,把11号阀去掉了就没法换差动了.

网友:
系统图完全没有问题 能够实现差动,你可以检查下元件是否出现了问题  先拆掉液控单向阀 看看能否伸缩 如果没问题 那就电磁阀是否得电 看看是否有吸力

网友(2011-03-30):
12号液控单向阀有啥作用?感觉不要也行啊!!

网友:
为何不选专用的差动阀?在力士乐系列里选“R”型阀就可以了。这样能让油路大为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