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金属型正火铸件厚大部位珠光体过多(60%以上)如何解决?

楼主(2008-09-28):
我厂金属型铸件正火之后厚大部位的中心珠光体达60%以上,如何解决?请指教谢谢!!!
注 铁水为电炉熔炼 铁水C:3.5-3.55  Si: 2.35-2.4   Mn:0.75-0.8   Ti0.1-0.14  Sb:0.02-0.025     孕育剂量0.1%

网友:
是不是保温的时间不够长?

楼主:
保温两小时应该可以了

网友:
正火后铸件要求是什么。

网友:
珠光体主要在共析线形成,你开箱的时候不能超过700°,再有你薄的地方没有这么高的珠光体吗,我想应该更多。在者你正火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来提高珠光体吗

网友:
描述得清楚一些,铸件要求的机械性能、组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