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06 拉伸----求教

楼主(2008-09-28):
求高手指教,在2006里绘制图框,应用拉伸想把边线向内压缩,交叉窗口选择对象后,指定基点了,第2点时输入位移距离后没反应。需要怎么才能用好这命令???

网友:
恐怕是没有由右向左选择的缘故。
必须是由右向左,反过来不行。

楼主:
就是由右向左,交叉窗口选择的

网友:
把两个端点选进去没有?

楼主:
是矩形,我把右面两个端点都选进去了的,没反应,选一个的话就选中的端点连线向右位移

楼主:
我从新打开软件弄了下,可以了,谢谢 害怕 大侠

网友:
左右不分,都可以的 。应该是你软件的问题!

网友:
“左右不分,都可以的。”
呀,好像果真是这样!
非但2006可以,就是我现在在用的2002也是可以的。
这个拉伸命令用的时候太多了,我一直是这样认为和操作的。为何会那样呢?
我是从AutoCAD11版本开始用这个软件的,手头还有AutoCAD14版本,看来要重装一次试一试看看了。

不过试下来,用这个命令时从右向左和从左向右选择,其结果还是有些不同的。
妮娜清楚吗?

网友:
我觉得是软件有问题,我曾经装过,就拉伸这个功能不行.

网友:
有点复杂,没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害怕伏枥大侠真是做事极其认真的人,应该是窗选与窗交的不同吧,也就是如果矩形是一个整体的话呢就会全部被选中,如果是由四条直线组成的话就只能选择与之相交或者包含的三条边?其他倒没发现什么?恳请大侠指教!!

网友:
建议下个正版的软件试试。。。
我用2007。没出现此类问题。

网友:
你的软件有问题了

楼主:
感谢大家这么热情,多交流共进步。
  左右两边应该是有区别的吧!

网友:
从左往右选的时候,只有全部选中才有用,从右往左选时,只要有沾边的都会被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