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能剖出3/4的剖面

楼主(2008-09-28):
用Solid works在三维模型里做剖面,使用两个或三个面剖,似乎只能保留较小的一部分,即只有1/4,而我想保留多的部分,试了好多次,都没有成功,不知那位高手能帮解决一下,感激不尽,在零件和装配体中都能成功.

网友:
等达人解ING  先顶住 不让沉

网友:
是这样吗?

保留大部分

楼主:
这才是3/4,谁能弄出来,零件和装配体.我用的是07,不知到08有没有改进

网友:
可以。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版本。

楼主(2009-01-19):
我已知道该怎么弄了。在装配体最后做一个切除,SW不能切除3/4,希望以后能改进

网友(2009-03-15):
基本也就是这个方法了。

网友:
你想要的就是这样的吧?

网友:
噢,对不起;上次发的图涉及技术保密,回家后才意识到,本想编辑掉它,却又超过了时限。只好把“底图”删了,就留下了一个白窗……
现补上另一个图吧:

看看,是你想要的样子吗?

网友:
上面的是怎么弄的?

网友:
你是指装配体上的切除?还是……

网友:
对呀就是对装配体进行切除。版主是不是进行了限制怎么回复附件传不上来?

网友:
噢,对不起;上次发的图涉及技术保密,回家后才意识到,本想编辑掉它,却又超过了时限。只好把“底图”删了,就留下了一个白窗……
现补上另一个图吧:
http://u.cmiw.cn/attachment/200903/26/314176_1238045 ...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这样子吧,不知如何实现,还望指点

网友:
当绘图区是装配体时,点击“插入”;点击“装配体特征”;点击“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