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座型号是按什么编码的----请教

楼主(2008-09-28):
请教一下轴承座型号是按什么编码的?

工作中老是碰到轴承座坏的,需要做备品但是感觉型号很是弄不清楚,也不明白型号代表的尺寸、安装方式~设备原厂家又不提供相关的信息,偶尔在轴承座看见UCP、PH字样的等等?也不是很明白,请教那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这个命名也不是统一的,但还是有规律可循的.

最好还是在论坛里找找带座轴承的样本,有一个FYH的,你可以借鉴一下

不过你的问题太大了.多看看样本,自己琢磨.呵呵
一般有字母代表形状,代表材料,代表能耐寒还是耐高温,等等.

网友:
各家不一样,UCP、PH多在日系里面,欧系的又是一回事,只有多看样本,多熟悉各家型号。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提供的图片

楼主:
用什么软件打开图片,我ACD打开很模糊...

网友:
LS的兄弟你可以右键点击,选择"图片另存为". 图片应该可以放大来看.

你也可以上ASAHI的网站,免费下载中文样本,仅限带座轴承和外球面球轴承组件

网友(2008-11-10):
模糊不清的附件,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
http://www.asahiseiko.co.jp/home_flame.html

请点击“Product News",带座轴承中文版本,30多兆!免费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