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插齿刀,要求加工到HRC58---求助

楼主(2008-09-28):
求助:硬质合金插齿刀,要求加工到HRC58
哪位大侠能推荐个进口牌子。

网友:
有整体合金插齿刀的吗?整体合金滚齿刀我就见过不少。使用整体合金齿轮加工刀具也不是为了加工硬的材料,只是为加工普通钢材提高刀具寿命吧。HRC50以上淬火钢材的齿面加工方法除了磨齿之外,闻所未闻有切削方式加工的

引用 楼主:
求助:硬质合金插齿刀,要求加工到HRC58
哪位大侠能推荐个进口牌子。

楼主:
有还是有啊,不过N贵啊,8到10万一把,国产的也要3,4万。我客户说了不要国产的。
产品没热处理前就有HRC 50了。粉末冶金高速钢极限在HRC52以上。所以必须要硬质合金的。

网友A:
还没有见过整体硬质合金的插齿刀,你要加工啥材料呀?用磨齿来加工不可以吗。

楼主:
军品,工艺就是这么定的,插齿的机器都是1000多W rmb买的。

网友:
你这个问题就问得外行了,可以磨齿的零件都可以先滚齿了,还需要插齿吗?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见过整体硬质合金的插齿刀,你要加工啥材料呀?用磨齿来加工不可以吗。

网友:
很好的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