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叉木模,铸件及装配图

楼主(2008-09-28):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提升机1、本机应装设电气保护装置。
2、本机运行初期,每天至少检查地脚螺栓一次,防止松动。
3、当电机旋转方向不符合要求时,调整电源相序即可。
4、电机应保证润滑良好,每运行二周左右补充锂基润滑脂(ZL-3)一次,加油时,通过油杯加入适量锂基润滑脂。当采用密封轴承时,电机没有安装油杯。
5、本机累计运行1500小时后,应检查轴承,若有严重损伤时应立即更换。
6、本机停置较长时间后再次使用时,应测量绝缘电阻,用于500伏兆欧表测量,应大于0.5兆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