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上不能连续点线条

楼主(2008-09-29):
CAD画图时,如对线条,尺寸链等需要编辑时,一般点了一个会变成带“蓝点”的线条,但现不能连续点,蓝点线条只有最后一个有,先点的跑掉了,怎么回事?

网友:
想取消的 话
按住SHIFT  选择你不需要的
你试试看

看错了,不好意思
现在这边不试一试

网友:
你说的是不能同时点选多个图形对象吧?解决方法一是按2楼的方法。如嫌麻烦,可以设置一下:点:工具/选项/选择,在“选择模式”中将“用Shift键添加到选择集”左边方框中的钩去掉,然后点“确定”关闭“选项”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3楼的提示,我今天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按照提示问题解决了,也张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