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好刀子后还能再继续车吗?

楼主(2008-09-29):
数控上车螺纹还没车刀底径 刀子蹦了,磨好刀子后还能再继续车吗?

请教,谢谢!

网友:
完全可以的,不过需要过硬的眼力和绝对技巧的补偿思路
推荐转速在100-180范围内是不会有大问题
要接刀了哦,中国是最关键的,补偿在这个地方是需要技巧的
等此工件搞好以后的再打高速就可以了

网友:
完全可以的,不过需要重新对刀,否则会出现问题的

楼主:
我们考虑一个问题?
重新接刀  怎样才能和原罗纹起始位置一致   要不然就乱牙

网友(2008-11-24):
Z方向坐标和没蹦前一致 一件最好用普车搞下算了

网友:
蹦刀,我有一招可以试试,用木棒轻压工件,这样能大大减少加工螺纹蹦到

网友:
定位及主轴转速和没蹦刀前的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本人也想过这个问题,

转速不能改了,一改肯定不对的,可以先退刀1MM 看刀尖的位置 补刀,这个很烦,我想过,其实就是相差螺距的问题,我们把第一次的刀补 值 记住 第二次对刀后,拿每二次减第一次,的值再除以螺距,整除,余值,补进刀补,再退刀补,试切 看位置,可是第二个方法,本人只试验过一次(本人厂里 都是普车搞定的,没机会实践) ,试验没问题,没有实际临床经验,LZ慎用!!!!!!!!!

网友:
当然可以,不过挺麻烦的,不好弄啊

网友:
完全可的,我想过这个问题,有一种方法大家 参考一下:一般情况下数控车螺纹都习惯用循环指令编程,不过此时你就用到G32这样的单段指令了,X向对刀自不用说,Z向可以大致对一下,因为你还要对螺距呢,然后把车刀定位在工件外圆以外,用单段车螺纹指令Z向进刀5个牙以上的距离停车,手动X向进刀,进行车刀Z向补偿,如此反复调试,直至刀尖对准螺纹为止,跟普通车床上的对刀方法大致一样。自己琢磨一下应该能理解的。

网友:
重新对刀因为你一修磨装夹刀肯定位置变了。重新对一下刀影响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
我们普遍的做法是重新磨刀后,装刀,对刀.然后把X轴的偏置"让"出1-2MM,再让程序开始运行.这时观察刀具与原来螺旎线的关系.再调整刀具的Z轴偏置,直至刀尖正好处于两条螺旎线的中间.这时再把X轴的偏置改为真实值就行了.不过要经过多次的观察与调整才能做到与原来的完全重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呵呵那也是看的人的眼力了,个人感觉重新对刀经验足了,车这个螺纹很容易了。当然你的做法更保险一点。

网友:
10楼说的有理!

大家理解10楼的方法!我看可行,完全仿普车!

网友:
10楼的兄弟, 我有个疑问?

普车是主轴和丝杆齿轮传动,当你单段车过后要停车吧!!,那时主轴在转,但你的丝杆没有动,还有普车停车后,主轴和丝杆还移动一段距离的,这个怎么办,请问你是经过多次实践了吗??* V4 M8 o0 z) Y. f
光靠眼力不如给普车解决,不实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提醒,忘了告诉大家,普车的丝杠转动是和主轴的转动是一个传动机构,就是说主轴转动后通过各个齿轮带动丝杠运动,但数控区别就是,你主轴可以不动,而进给照样执行。不知道这样的回答是否满意!如有疑问大家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
16楼你的机床可以这样??

我的机床好像不行,主轴不转不能动!!!!!!!!

网友:
这个很好解决,第一转速不能变,佛则乱牙,第二靠眼力,X轴对好后,退一毫米,单断,试车一刀,仔细观察和原来路径是否一致,然后再调Z轴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我的床子是这样,我见过的,用过的数控车床都可以进给,主轴运转单独执行。不知道贵兄的是什么床子!

网友(2008-12-25):
宁夏新瑞机床的 ;fanuc0i

你 说的  “主轴运转单独执行”?? 什么意思????是指 主轴和运转都可以分开各自执行 ,不受影响 ,?

网友(2009-03-13):
完全可以 先把X轴让出来  调整Z轴刀补

网友:
有点难度...
 有待研究..

网友:
我在前几天也曾发过同样的贴子,收到回复不尽满意!!
你的螺纹是带退刀槽么??是零退尾的螺纹么????

网友:
数控车用你磨的刀具加工?
你的设备是折旧到不要折旧了的吧?
你的工资也不是很高吧?
要不老板会让你有空去磨刀、对刀?

网友:
我认为,很难对准,而且也太麻烦

网友:
兄弟啊    要重新对刀 啊  记得啊

网友:
完全可以的,不过需要过硬的眼力和绝对技巧的补偿思路
推荐转速在100-180范围内是不会有大问题
要接刀了哦,中国是最关键的,补偿在这个地方是需要技巧的
等此工件搞好以后的再打高速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这样做的,装好刀以后,就要用眼力观察当下的走刀轨迹与磨刀前的走刀轨迹的差别,再用刀补调整。反复好几次,直到两条轨迹重合。

网友(2009-04-30):
我这几天天天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一点经验。第一:对好刀后退一点刀补然后就凭眼力了。第二:在对刀前记住坐标值,对好刀后刀补Z刀补,和对刀前的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
如果是  单件 就在普车上修改一下就行了  简单 方便

网友:
这个问题还值得问吗。在数控上还存在这个问题吗?
现在都是专用数控车刀,你换个刀片就好了。
误差可以忽略的,你们厂估计也是个小作坊。
数控车刀的成本比你手磨刀,价格低,效益块。
你们厂里没有比较懂数控加工的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