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MnMo断续切削问题求助

楼主(2008-09-29):
在车间遇到20CrMnMo断续切削,车里孔直径27.4,公差0.052mm,现加工很难控制公差,不知哪位有好的刀具推荐?谢谢
也可以分开做答,比如说切20CrMnMo用什么材料好些,或者其它材料的断续切削用什么刀好?谢谢

网友:
用告诉麻花钢钻头打孔然后用绞刀绞孔即可,不需要很好的刀具

网友:
这个材料不需要特殊的刀具,平时常用的就搞定了

如果你所说的孔不长的话,用钻铰很容易达到你的要求的

网友(2012-03-10):
车削淬硬钢的刀片材料见:车淬硬钢/ 淬火钢用刀具材料及选用
粗加工淬硬钢,断续切削淬硬钢见 “齿轮/齿圈渗碳淬火后车削外圆(齿顶圆)-HLCBN刀具强断续切削淬硬钢

网友:
断续车削  首先解决刀具角度的问题   刀具 不要开分血槽 主偏角75度 刃倾角付5度